[CMSIS-Driver] HAL 是怎样配合 CMSIS-Driver的呢?

楼主(2021-06-03):
请问硬汉大哥,对于H7系统,stm32cubemx是如何设置,才能配合 CMSIS-Driver?比如对于串口来说, 需要打开中断、DMA或fifo吗?CMSIS-Driver怎么知道我的中断号、DMA通道之类的参数的呢?

网友:
看下这个例子,基本上就熟悉了

基于STM32H7的CMSIS-Driver驱动实现串口DMA和串口中断两种方式案例【已发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211&fromuid=58

楼主:
谢谢硬汉大哥的回复,我把这两个历程都看了一下,还是有个问题想弄明白,如果接收不定长数据,在中断模式下,需要收到一个字符就产生一个中断吗?另外可以发送用DMA,接收用中断或者查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大哥的回复,我把这两个历程都看了一下,还是有个问题想弄明白,如果接收不定长数据,在中断模式下 ...

使用空闲中断加DMA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大哥的回复,我把这两个历程都看了一下,还是有个问题想弄明白,如果接收不定长数据,在中断模式下 ...

可以用串口空闲中断,不过更推荐H7支持的超时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