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主程序里GUI_SendKeyMsg 窗体为什么收不到呢?

楼主(2021-06-03):
WM_HWIN hWinx;(全局变量)

WM_HWIN CreateHello_world(void)
{
  hWinx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x;
}

main()
{
        ...
        if(++cnt>1)
        {
                printk("time tigger\r\n");
                WM_SetFocus(hWinx);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1);
                cnt=0;
        }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case WM_KEY:
                  printk("got a key!\r\n");
                break;
        ...
  }
}
------------------------------------------
上面我一个延时循环里(1秒钟左右),先给窗体聚焦WM_SetFocus(hWinx),然后发送按键事件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1)
但是回调函数_cbDialog()里面一直没有收到WM_KEY事件,没有打印got a key。
疑问:
我是按照教程先给窗体聚焦,然后再发送按键事件的,按说窗体应该收到WM_KEY事件呀。为啥没收到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一点要给支持聚焦的控件发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要给支持聚焦的控件发才可以。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