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在WIN10能识别成HID设备被软件识别,WIN7怎么不行

楼主(2021-06-03):
RT

网友A:
分享个可以解决USB复合设备在Win7 32bit或64bit仅能识别出一个设备的小软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80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个可以解决USB复合设备在Win7 32bit或64bit仅能识别出一个设备的小软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 ...

谢谢,用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