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LCR,想法、需求与方案(1)

楼主(2021-06-03):
      LCR和DMM是常见的Diy 项目,LCR一般以自由轴法居多,最具代表性的是俄版和矿坛XJW01方案。
      自由轴法比较麻烦的是电路复杂、频点偏少。后来出现直接高速采样然后数字解调的方案,算法
包括FFT、LMS、DLIA等等。

       我也打算来凑个热闹,DIY一个基于DLIA算法的LCR。开贴记录,一来是提醒自己记得完成;二来,
深知自己就是个半罐水,希望能在和坛友的交流中慢慢学习。
      首先,用Python实验了DLIA算法:
      Vs = √(I*I + Q*Q) = 1.3, θ = arctan(Q/I) = -30
     Calculated Value Vs = 2*u0 / Vr*cosθ; I = 7.3, Q = -0.798

DLIA模拟效果

DLIA模拟效果

       H7系列具备了高主频、双精度浮点和16bitADC,很适合拿来实现数字解调的LCR。打算以前段时间
画的4路差分采样板做基础:

MCU

MCU

       而其模拟前端可参考Ti的《TIDA-060029 LCR仪表模拟前端参考设计》。该方案阻抗范围1Ω ~ 10MΩ,
由于希望将此LCR用于测量电容内阻等场合,故希望下限延展到10mΩ 。

TIDA060029

TIDA060029

      如上图所示,当信号源 Vpp = 1V, Zx = 10mΩ时,即使Rg = 10Ω,电压通道信号也只有0.999mV 。
而H750可用位数不过13bit,1LSB  = 0.403mV。而此时电流已经达到100mA,对通道上器件温漂控制相当不利。

我们可考虑信号放大,取Rg = 100Ω,Vx = 0.099mV,为了尽量发挥ADC性能,放大电路采取全差分方式,以
一级并联差分 + 一级差分运放的方式组织。其中差分运放在差分采样板上。并联差分示意图如下:

并联差分

并联差分

当然,由于高速低噪运放的价钱惊人,我们可能把第一级的放大倍数限制到10X左右,配合差分运放的10X,大概25LSB,
配合DLIA算法,勉强可以尝试下。

下一篇帖子来考虑下电压通道的实际设计。

Python模拟的记录和代码:

4通道差分采样板,用在这里会调整一些器件的参数:

网友:
必须精华,支持楼主

楼主:
根据上一篇,目标是10mΩ/500KHz 。

现在需要搞个电压通道的Demo用来实验,BOM成本希望≤¥20,毕竟正式版还要添加PGA。
先上示意图:

示意图

示意图

首先,采样板上差分运放修改成10倍,在电压板上再加一对电阻配置成1X,这样在不修改采样板的情况下实现两级可调。
第一级采取并联差分电路,输入阻抗高,共模电压会被直接转移到输出,然后被第二级的差分运放无视。如果U2的两个运放失调电压一样的话,说不定还能抵消?^_^

电路本身不复杂,不过有几点需要考虑:
1. 是否需要耦合电容?甚至更近一步,在两级之间插入电容。
    LCR上一般有一个偏置的功能,部分器件在不同的偏置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偏置电压不会太高,并联差分不会放大这个电压,而是1:1转移到输出。
理论上,1V偏置,1V信号,仍然没有超过U1和U2的共模范围,而且第二级是差分,不受上一级共模影响,可以不用搞成电容耦合。这里保留C1、C2是为了实验。
同样,既然保留了电容,为了提供Ib通道,R11和R12就必须保留,实物实验的时候,会尝试如图电路和去掉电阻、短路电容两种情况。
至于C带来的相移,可以在校准阶段取得补偿值。

2. 输入是否要插入一级滤波器和运放选型。
  上一篇我们算过,Rg = 100Ω,Vx = 99uV 。图上的运放4.4nV/√Hz,带宽37M,如果放大100倍(并联差分会叠加,这样单个运放倍数减半),单个运放噪音都有189uV。
再加上1MΩ的噪音,有点大。需要插入滤波器来降低过高的带宽带来的噪音。
但是简单的滤波器,要提高Q值很难。我们换个思路,反正倍数不高(技术水平有限,倍数高了怕自激),我们选个带宽低的低噪音运放,还能省点$。
审视下存货,OP284,3.9nV/√Hz,带宽4M,单个放大倍数不能超过8倍……好在确定是正品,算下来0.25uV。感觉效果好过头了,而放大倍数过低。
只能把这个做成SO8/DIP8兼容封装,都试试,毕竟$有限。

3. 放大倍数的漂移
电阻要漂移,运放要漂移,放大倍数也会有所漂移,个人玩家也别想拿去校准。
目前的想法是,保证激励信号的短期稳定性,然后把电压、电流值绑定到一个精密电阻上。也就是在R14那个位置通过开关(继电器)并联一个高精度、高稳定的电阻。
在每次调整挡位后,做一次校准,将V、I值表示为这个电阻的相关函数。

电压通道.ms13

NI Multisim 13.0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上一篇,目标是10mΩ/500KHz 。

现在需要搞个电压通道的Demo用来实验,BOM成本希望≤¥20,毕竟正式 ...

厉害

网友A:
跟您请教一下,LCR那篇文章,那个角度要怎么从ADC的数据算出来?
另外, Vs = 2*u0 / Vr*cosθ;这个u0是什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您请教一下,LCR那篇文章,那个角度要怎么从ADC的数据算出来?
另外, Vs = 2*u0 / Vr*cosθ;这个u0是什 ...

采样数据是乘了同相、正交两组信号,分别是实部虚部,有实部虚部就能算角度,θ = arctan(Q/I) 。
下面那个是单环DLIA的算法,来演算上面的那一排的结果。u0是输入信号,Vr是参考信号。

PS:硬汉这里人气还是不旺啊,最近在折腾AFE。各种切换先用排针顶着。自动电桥也没什么说的,专门的IV优化芯片AD844+CLM6321,Buf634我舍不得
就电压通道要好好折腾下,目前方案有:
1. WLCSP8封装的AD8606,并联差分40X,基本上带宽用完。各种参数也很优秀,就是太贵了,¥19.
2. MC330794运放,前面两个做成并联差分,后面两个做成差分滤波器,正在为MFB还是Sallen-key头痛。选这个4运放主要是对应的33078双运放没货了。
3. SO8按照上一个更新的仿真图那样做。
顾及做成一个底板,换不同电压板的形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样数据是乘了同相、正交两组信号,分别是实部虚部,有实部虚部就能算角度,θ = arctan(Q/I) 。
下面 ...

楼主再坚持下,等你出点小成果了,公众号给你走一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样数据是乘了同相、正交两组信号,分别是实部虚部,有实部虚部就能算角度,θ = arctan(Q/I) 。
下面 ...

多谢答复,这边人真的不多,还想说换个平台多跟您讨论一下
乘同相跟正交的方式是外加混波电路还是DAC产生即可?这边一直不太懂

运放的部份不知道你有评估过STM32G4系列的内置OPAMP吗? 如果那个规格合用
似乎能省不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答复,这边人真的不多,还想说换个平台多跟您讨论一下
乘同相跟正交的方式是外加混波电路还是DAC产 ...

不行,输入失调电压。温漂都略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输入失调电压。温漂都略高

多谢分享
是看Input offset voltage drift那栏吗?
我看OPA2810跟BUF这两阶温漂好像更高? 这边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
是看Input offset voltage drift那栏吗?
我看OPA2810跟BUF这两阶温漂好像更高? 这边不太懂

要好些

网友A:
这个没错! 可是这个还要加上Buffer,BUF634,这个也有温漂
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错! 可是这个还要加上Buffer,BUF634,这个也有温漂
会有影响吗?

有,做的好还挺花精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坚持下,等你出点小成果了,公众号给你走一波

哈哈哈,多谢,只是没人讨论,有闭门造车之嫌,毕竟我就是个半罐水二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答复,这边人真的不多,还想说换个平台多跟您讨论一下
乘同相跟正交的方式是外加混波电路还是DAC产 ...

采样以后,在内部生成的I、Q波形。你看“DLIA正常记录”那个文件,后面附有源码,虽然渣,将就能看。
至于内部运放…………比较糟糕,各种漂移、极大的噪音等等,没法用。

楼主:
器件都有漂移的,包括阻容,所以仪器的长期稳定性很难搞。
不过呢,LCR使用以前要校准,所以只需要保证短期稳定性就好。
其实你看上面,提到了稳定性问题,一个是尽量降低电流(代价就是信号更微弱了),信号路径上选用大封装高稳定的电阻,比如1206封装、0.1%、25PPM的电阻。再一个就是上面提到的,把精度绑定到一个高档电阻(比如威世的金属箔电阻,大几十一个)上去,依靠这个电阻的稳定性来间接稳定设备的稳定性。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IC,当然,缺点是没法练手了

纮康科技推出特色产品,万用表前端HY313x,交流阻抗测量HY313x,即使是MCU带24bit分辨率超低噪声ADC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2&fromuid=20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试试这个IC,当然,缺点是没法练手了

纮康科技推出特色产品,万用表前端HY313x,交流阻抗测量HY ...

他这个采样率太低了,1M实际上是满足不了500KHz信号的。
再一个,我希望下限在10毫欧,他这个全是单端,又是内置运放,估计不行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这个采样率太低了,1M实际上是满足不了500KHz信号的。
再一个,我希望下限在10毫欧,他这个全是单端, ...

它这个大部分都功能都硬件实现,不需要过高采样率,不再需要用做信号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这个大部分都功能都硬件实现,不需要过高采样率,不再需要用做信号处理了。

我看了下框图,没看见相敏检波相关的东西啊。
如果是采样然后DSP的,不管是FFT还是LMS、DLNA,采样速率都跑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这个大部分都功能都硬件实现,不需要过高采样率,不再需要用做信号处理了。

另外简介中只提了分辨率,SINAD、SNR、ENOB这些都没提……
其实你瞧ADI和Ti的Demo ,就知道在小信号上,集成的目前还是有差距。

PS:焊接代工焊的样板问题一大堆,濒死下班没力气了……Sch 都完成了没力气布板,不知道要拖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

网友A:
话说 如果全部照Ti的选件去做,MCU只用来做SPI通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2021-07-03):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框图,没看见相敏检波相关的东西啊。
如果是采样然后DSP的,不管是FFT还是LMS、DLNA,采样速率 ...

根据他们的介绍,无需用户做后续DSP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 如果全部照Ti的选件去做,MCU只用来做SPI通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选择器件是一方面,抗噪声最重要

网友C:
楼主最近还有进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近还有进展吗

花了一天,草草画了个PCB……
最近太忙,都没时间更新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近还有进展吗

JLC现在好慢……不过白嫖党没有立场抱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JLC现在好慢……不过白嫖党没有立场抱怨啊

等楼主首版

楼主:
最近加班太多,进度很慢了
花了一天,草草的画了个Demo 板。
其实想了想,用前面那个MCU_ADC板子其实不是很合适,一来AFE出来的信号仍然微弱,通过线连过去,即使是屏蔽线也不太好。二来AD8132带宽太高了,因为是引线过去的,放大倍数不能做太高,白浪费带宽不说,过宽的带宽还引入噪音。

电压通道整了三个方案,4运放的(估计效果最差)、MSOP8/WLCSP和DIP8/SO8。
PCB断断续续画了有6、7个小时,急就章,勉强能用吧……赞美JLC,免费的四层板减轻了很多负担。

LCR_AFE_DEMO.zip (435.54 KB, 下载次数: 67)

楼主:
是个DEMO,H7仍然冒充ADC,串口传输到电脑,Python处理。
主要看看技术是否可行。
信号源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 如果全部照Ti的选件去做,MCU只用来做SPI通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Ti的那个DEMO,下限是1Ω,而我希望是10mΩ,这里差出100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个DEMO,H7仍然冒充ADC,串口传输到电脑,Python处理。
主要看看技术是否可行。
信号源是这个:

用H7,建议用1024倍硬件过采样,效果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Ti的那个DEMO,下限是1Ω,而我希望是10mΩ,这里差出100倍~~

TI那个精度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H7,建议用1024倍硬件过采样,效果还可以。

就算100KHz,1000倍也100M采样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个DEMO,H7仍然冒充ADC,串口传输到电脑,Python处理。
主要看看技术是否可行。
信号源是这个:

怎么把焊盘都弄的圆圆的。。。。这个风格太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把焊盘都弄的圆圆的。。。。这个风格太软了。。

记得圆焊盘对锡膏张力更好?我记得nxp的demo板也全是圆的

楼主:
吐血…………忙中易出错,光绘文件转换有误,这版完蛋了

网友A:
DDS用拉线的到AF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S用拉线的到AFE吗?

SMA拉过去,损耗不大,而且两头都有运放缓冲。

网友C:
引用 楼主:
SMA拉过去,损耗不大,而且两头都有运放缓冲。

楼主最近的最新战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近的最新战报如何。

最近加班严重……中国人面对创造性,主要有两个阻碍:房价和996。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加班严重……中国人面对创造性,主要有两个阻碍:房价和996。

理解

楼主(2021-08-04):
先测试电压通道,把IV短路掉。激励电压用示波器监视着调到500mVp-p。
然后把P100盖上,也就是待测器件恒定为12R//150R。放大器增益固定为25X。
然后令Rg = 100R、1k、 10k,分别测量,得到结果如下:

1.   100R   -  11.11R    输入信号峰峰值大概50mV,ADC入口电压约1.25V。
Vs = √(I*I + Q*Q) = 0.286, θ = arctan(Q/I) = 45.6

2.   1k   -  11.11R        输入信号峰峰值大概5.5mV,ADC入口电压约137mV。
Vs = √(I*I + Q*Q) = 0.0314, θ = arctan(Q/I) = -14.7

3.   10k   -  11.11R      输入信号峰峰值大概0.55mV,ADC入口电压约13.9mV
Vs = √(I*I + Q*Q) = 0.00313, θ = arctan(Q/I) = 69.3

从2、3项看,倍数关系是正确的,基本是10倍,但大信号的第一项倍数关系不对。
再一个,算出来的数值和实际入口电压关联不上~~

楼主:
百思不得其解,求了下最大最小值,确实对不上。
Max = 1.7401, Min = 1.6059, mean = 1.67
Vs = √(I*I + Q*Q) = 0.0641, θ = arctan(Q/I) = -81.4

实验记录:

楼主:
补充一下:
1. 第一个数据看起来不成比例,实际上算算输入电压和输出数据的比例,三组数据差不多,最后一个误差大一点。
2. 根据计算出来的幅值:
    SamplingWav Max = 1.83, Min = 1.52, Mean = 1.68, Amp = 0.156
    Vs = √(I*I + Q*Q) = 0.153, θ = arctan(Q/I) = 48.4
     在python里面生成波形对比:
    幅值对的上,相位反了。
    看起来幅值的问题要在采样数据以前找原因。
3. 将参考波形加180°,代入函数计算,得:
    SamplingWav Max = 1.83, Min = 1.52, Mean = 1.68, Amp = 0.156
    Vs = √(I*I + Q*Q) = 0.153, θ = arctan(Q/I) = 48.4

看起来算法问题不大,要检查采样及前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测试电压通道,把IV短路掉。激励电压用示波器监视着调到500mVp-p。
然后把P100盖上,也就是待测器件 ...

赞,你的电源是专门打的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你的电源是专门打的板吗

半小时画了个半波整流稳压出正负电源的板板,反正不值钱,就尝试了下红色。

楼主:
电压通道测试通过,其实一开始就是对的,但是我忽略了H7上ADC的一个特性,即差分模式下,采样值需×2才是入口电压值。
在激励电压峰峰值约500mV,Rg = 10k, Rl = 11.111Ω,放大倍数25X的情况下,基本解算出幅值。

刚才尝试了电流通道,IV电路电阻1k。维持激励电压不变,分别测试Rg = 10k、1k两组数据:
Vs = √(I*I + Q*Q) = 0.112, θ = arctan(Q/I) = 44
Vs = √(I*I + Q*Q) = 0.0112, θ = arctan(Q/I) = 53.3
从倍数关系看,完全正确。
接下来要重写H7的工程,把两个通道同步采样和打包弄上。Python端看是做成串口接收还是做成文件解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通道测试通过,其实一开始就是对的,但是我忽略了H7上ADC的一个特性,即差分模式下,采样值需×2才是入 ...

不错,加油

网友:
大佬这个会开源吗

楼主:
你说呢?
俺寻思,这也算直播吧~~~虽然缓慢O(∩_∩)O
所有的设计想法、电路、代码、实验、问题、改进全在贴子里。

楼主:
其实现在最核心的部分已经在上面了,
1. DLIA的实现代码,这个算法主要是求微弱信号的复数化幅值。只靠采样要捕获几十uV的信号,代价是很大的。
2. 微弱信号的放大。设计的考虑和几个测试电路也在上面了。

主要最近太忙,而搞这些又必须是连续时间~~~~所以……
如果全职搞这个,应该半年就完成了。

网友E:
想做数字锁相电桥,无奈现在还不会RTOS,看不懂阿莫论坛那个DLIA电桥,大佬您这个看起来挺不错的。前段时间我也弄了个USB电桥,精度0.2%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做数字锁相电桥,无奈现在还不会RTOS,看不懂阿莫论坛那个DLIA电桥,大佬您这个看起来挺不错的。前段时间 ...

哇,这个界面,这个上位机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这个界面,这个上位机帅啊

国外论坛的,开源的上位机,可以换几十种主题背景

楼主(2021-09-12):
电源线接错了,损失惨重,4片AD8132烧了,今天发现750VB的ADC接口也烧了………………  不同时期不同项目的模块组合太容易坑了。
好吧,先去研究下电源,目前想法是用成品的POE变压器做隔离电源,输出+-15V/8V两组电源,各功能板上再做防反和二级降压。

PS:8132从¥10涨价到¥37了……不过750VB仅仅从¥19涨价到¥38,庆幸。

网友:
你这个接错烧了太惨了,换个接插件吧,别用杜邦线,安全点

网友:
大佬做得怎么样了?有没有加OLED或者TFT显示

网友F(2021-10-29):
引用 楼主:
电源线接错了,损失惨重,4片AD8132烧了,今天发现750VB的ADC接口也烧了………………  不同时期不同项目 ...

最近有进展没。
在综合资料栏目很难找到你这个主题。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将你的这个帖子转移到开源项目-万用表栏目,可以让跟多的人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有进展没。
在综合资料栏目很难找到你这个主题。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将你的这个帖子转移到 ...

已经给楼主发消息。

网友:
不知道进展如何,要是能改成手持的,adc算法全部都再H7里面搞定那就牛了

楼主:
谢谢!转移到万用表那边没问题,我本来就是个半罐水,能有更多人讨论是大好事啊
最近这两月疯狂加班,上周五回家都11:30了……所以只能暂时停一下。

因为烧掉一大堆芯片,打算重新做板子,毕竟现在IC太贵了。初步确定是10*10四层板,H7和电源做在板子上,然后弄三个mSATA上去,每个接口一个SPI、一个TTL串口、1~2个ADC和9个左右GPIO,三个口共用一个IIC。这样可以把各种方案的电路统统弄上去实验对比。目前原理图阶段,顺便做了LM2776电荷泵和LM27313转正负输出带两级稳压电路来测试纹波。

“要是能改成手持的,adc算法全部都再H7里面搞定”。哈哈哈,现在还在摸索技术道路的阶段,当然是如何方便修改、方便测试就如何搞。当技术路线摸透了,自然就可以考虑这些了。

最后,我发现10mR有点不可能,因为跳线或者继电器的接触电阻都有10mR了,在缺乏标准源校准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我现在打算是把精度绑定到一个高精度的参考电阻上。

网友G:
请教一下!哪种运放做LCR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哪种运放做LCR比较好

不同的位置要求不同,再一个,钱钱也是个大因素。
就我这里,第一级最佳选择是AD8606,65uV失调、1pA偏置、8nV的噪音,10MHz的带宽给500KHz提供40X增益(单端是20X)很合适。
第二级,AD8132各方面都很好,但是100多MHz的带宽会引入过量的噪音,要么插入滤波器要么仍然使用AD8606.
第三级,也就是ADC入口的滤波器,此时信号幅值已经比较大,失调对DLIA影响不大,再加上还有校准,所以常规的运放都不错,放不下的话,弄个4运放都不是不行。

PS:加班到厌烦,摸鱼一会,回答个问题继续苦逼加班。

楼主:
百度网盘是个白痴啊!!周末打算继续LCR,于是打开百度网盘,打算同步下来,结果百度这个白痴用我计算机上旧版本覆盖了网盘上的新版本!我xxxxxx,以后还是FreeFileSync加优盘算了。

网友(2021-12-12):
引用 楼主:
百度网盘是个白痴啊!!周末打算继续LCR,于是打开百度网盘,打算同步下来,结果百度这个白痴用我计算机 ...

楼主,你的LCR预定一个DEMO板 可以不? 我跟着你学习玩玩。

网友:
你好,我是一个电子爱好者,在看你做LCR,我最近也想做一个玩玩(我是纯玩,做得都没销售赚钱) 看了些资料,了解了LCR测试原理,但不知道如何通过电路去实现,可以请教你吗 谢谢

网友:
楼主,能否请教下,LCR测试原理是啥?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根据上一篇,目标是10mΩ/500KHz 。

现在需要搞个电压通道的Demo用来实验,BOM成本希望≤¥20,毕竟正式 ...

楼主,你这LCR和市面LCR电桥测试仪原理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您请教一下,LCR那篇文章,那个角度要怎么从ADC的数据算出来?
另外, Vs = 2*u0 / Vr*cosθ;这个u0是什 ...

LCR那篇文章,在哪可以看到这篇文章?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多谢,只是没人讨论,有闭门造车之嫌,毕竟我就是个半罐水二把刀

楼主,你这个原理和这个一样吗?谢谢 (回复有点多,请见谅  一直在搜索这类信息 今天看到你这贴特别激动,整个下午都在反复看)

阻抗测量(1).pdf

网友:
期待楼主回复,晚安。明晚继续接着学习LCR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LCR和市面LCR电桥测试仪原理一样的吗?

传统的LCR是自由轴法,我这个是走的采样再FFT(DLNA可以看成DFT的特例),得到虚部实部的途径。DLNA主要是提高对微弱信号的采集能力,顺便可以不受频点限制,方便扫频。代价就是计算能力消耗的比FFT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个原理和这个一样吗?谢谢 (回复有点多,请见谅  一直在搜索这类信息 今天看到你这贴特别激动 ...

这个是前端的框图,理论上都是如此,这方面推荐看看ADI的《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 6TH》,还有AD5933的资料,5933是FFT出阻抗结果。

你前面说的“LCR的那篇文章”,不知道是哪一篇?讲AFE的话,是Ti的《LCR Meter Analog Front-End Reference Design》。

另外,如果只是打算做个LCR的话,自由轴法其实对新手更友好,比较容易把精度做到0.1%。而且资料和开源项目非常多。

楼主:
最近两月996吐血中,进展缓慢,不过终于摸鱼画完了基板,就是H750自己的电路,各个放大通道、信号通道依靠3个mSATA引入,这样可以实验多种方案。
原理图: H750_ADC.PDF (1.13 MB, 下载次数: 72) ,滤波器那儿,有两个地方引入偏置,根据实验结果决定。

PCB的话,还没到货。看这个吧: 750.pdf (494.09 KB, 下载次数: 41) 。华秋的DFM工具,有点死板,比如把我用来框敷铜的走线识别成锐角,不过仍然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统的LCR是自由轴法,我这个是走的采样再FFT(DLNA可以看成DFT的特例),得到虚部实部的途径。DLNA主要是 ...

感谢楼主回复。我会把你提供的资料收集起来,仔细学习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前端的框图,理论上都是如此,这方面推荐看看ADI的《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 6TH》,还有A ...

<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 6TH> 不好意思 又打扰你了,这本书找到了,在道格巴巴上面,下载不了,你这有吗?(若没我就花8钱下载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 又打扰你了,这本书找到了,在道格巴巴上面,下载不了,你这有吗?(若没我就花8钱下载咯) 谢 ...

这个是ADI的公开文档,你应该去ADI的官网查找。
朋友,你错过了一个宝藏啊!国外的这种大厂,在官网上有大量的技术指南、DEMO供下载。
其中ADI、Ti最多,MicroChip、ST这些差些。至于国产……他们愿意把简略的DS和RM公开都是谢天谢地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ADI的公开文档,你应该去ADI的官网查找。
朋友,你错过了一个宝藏啊!国外的这种大厂,在官网上有 ...

感谢你的回复。好的,我记住你的”藏宝图”了
看你了的“基于DLIA LCR” 我想能否以它为蓝本做一个基于DLIA的自动平衡电桥勒,奈何自身理论知识有限,储备不足,目前在搜索资料,楼主有没有建议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你的回复。好的,我记住你的”藏宝图”了
看你了的“基于DLIA LCR” 我想能否以它为蓝本做一个基 ...

朋友,你看AFE的图,就是所谓的自平衡电桥啊,虽然实际上是个IV。
不管自由轴法还是数字处理,其实模拟前端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正交信号如何产生,信号的采集和求解方式。模拟部分是一致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看AFE的图,就是所谓的自平衡电桥啊,虽然实际上是个IV。
不管自由轴法还是数字处理,其实模拟 ...

嗯 ,在你们的帮助下 我脑海里面大概有这么一个架构了,现在就打算把收集到的方案原理图 弄出来比较下, 难点好像那个算法还没理解,简单的像你的是直接测出I,Q计算,但有些是计算了两组I,Q,还有很多路要走吧  计划一年看能不能整个明白。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 ,在你们的帮助下 我脑海里面大概有这么一个架构了,现在就打算把收集到的方案 ...

常见的前端都是一样的,处理不同。
常见的有两种形式:
1. 信号源产生两路正交信号,一路激励,一路触发采样切换,分别采样I、Q两个时刻的值。我们一般称为自由轴法。
2. 信号源直接激励,采样后进行数字处理,算法有FFT、LMS、DLNA等等。可以统称dsp。

两种办法在数学上其实是等效的。自由轴法因为对采样速度没有要求,很方便找到高精度高位数的ADC,做到高精度相对容易,而且成本低。dsp对采样速度和计算速度要求都很高,所以成本很大,且手艺不过关很难做到高精度。优点是扫频快且频点密,而且得到的信息比自由轴法多,不限于做LCR,你拿去做个丐版网分都行

你是自己感兴趣还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建议直接上AD5933,自己感兴趣可以把信号源、AFE(模拟前端)和采样处理部分分开,一来方便白嫖PCB,再一个可以多尝试尝试。如果是在校的学生的话,还可以深入了解下几种算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常见的前端都是一样的,处理不同。
常见的有两种形式:
1. 信号源产生两路正交信号,一路激励,一路触 ...

谢谢你老师,今天我看了LCR自由轴法。了解清楚后我会先打一般来了解,总归是要下手的。
我是兴趣爱好,我私信你了,我介绍了自己的计划。方便的话你看看私信里面。
再次感谢你,在后面调试理解过程中肯定还会请教你和广大网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见的前端都是一样的,处理不同。
常见的有两种形式:
1. 信号源产生两路正交信号,一路激励,一路触 ...

之前的留言删除了,呵呵。。。  这是技术贴,我还是后面多向你请教些技术吧。感谢你提到的几种算法,我会一一百度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你老师,今天我看了LCR自由轴法。了解清楚后我会先打一般来了解,总归是要下手的。
我是兴趣爱好, ...

没收到啊?
可以给我发邮件fengxin25@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收到啊?
可以给我发邮件

嗯,给你发邮件了。谢谢

楼主:
焊了一晚上才焊了1/3, 用来屏蔽电源部分的屏蔽罩也还没做……

因为加班太多,这板子画了一个多月,基本属于每天画几根线。唉,乱糟糟的,丝印也没调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了一晚上才焊了1/3, 用来屏蔽电源部分的屏蔽罩也还没做……

因为加班太多,这板子画了一个多月,基本 ...

哇塞,打板回来了哦 厉害了,期待进一步好消息!

网友:
加油,期待放大招啊

楼主:
焊好了,就是没时间调试……

搭配的板子也还没做,先搞个简单的吧,小步快跑,大概目标如下:

1. 验证机械结构,包括单独mSATA和双mSATA。
2. 测试H7 ADC在全差分和单端条件下采样的表现。
3. 测试欠采样和交错采样。
4. 测试在输入信号不同幅值、ADC不同分辨率下,DLIA性能的趋势。

ou513,哪有什么大招哦,我就一个半罐水的野狐禅。
周末啃了一篇相关的论文,首先就被上面做的公式推导给
然后发现对高频率处理方式,我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方案是错的……而且调节第二信号源的算法,
我原来打算的PID方向都错了
最后又发现,我对误差的分析出现了数量级的误差,要达到原定的指标凭我的水平完全不可能……

唉,这就是眼高手低啊,初看觉得简单,越深入越发现难的变态,这时候才发现,怪不得大家都是
用自由轴法做100kHz以下,1R以上范围的LCR。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好了,就是没时间调试……

搭配的板子也还没做,先搞个简单的吧,小步快跑,大概目标如下 ...

逆向分析,能把那个原理图搞出来不?大佬

网友I:
引用 楼主:
焊好了,就是没时间调试……

搭配的板子也还没做,先搞个简单的吧,小步快跑,大概目标如下 ...

非常期待第2项测试,但不知采用的基准、运放、电源是用的什么型号?
因为我之前也用过H750的内部ADC,发现了几个问题,芯片是用的Y版本。HAL库也是用的非常早的版本,具体版本不记得了。
我采用的是全差分,基准是REF5025直供H750没加运放,差分运放是AD8139,前级缓冲运放是用的AD706,电源也是用正负低噪声LDO。这配置对于16位ADC来说应该是蛮可以的。采样率是1M。
实现的效果:
1、1M采样16位无任何处理跳动5个LSB(这个记得不太清了因为蛮久了)测量基准。
2、过采样实现20万字下跳动做到3个LSB,大多数时间都是不跳动的。也是测量基准。
以上都是在温度稳定下来后得到的数据,H750温升蛮大。有二三十度温升。
发现的问题如下:
1、线性问题,有些点线性不太好。刚开始只均匀选了十个点发现线性还不错,后面密集测试选几百个点发现有些点位线性度差。(这个问题还勉强能接受,毕竟ADC参数在那里只能这水平)
2、不同温度下重新启动并等待升至同一温度采样同一电压一致性差,初始化ADC时进行了线性校正的。(这个是最恼火的),尝试过保存校正参数启动时恢复也没有用(有可能我这部分程序有问题)。
以上就是我发现的问题,我想知道是程序原因、还是电路原因、或是芯片原因。补充一下:温度是用H750内部温度传感测量。

网友:
身体第一,量力而行,慢慢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非常期待第2项测试,但不知采用的基准、运放、电源是用的什么型号?
因为我之前也用过H750的内部ADC,发 ...

你做那个激励信号是多大频率勒?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做那个激励信号是多大频率勒?

我是单纯测直流电压信号,不是做LCR。对LCR完全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期待第2项测试,但不知采用的基准、运放、电源是用的什么型号?
因为我之前也用过H750的内部ADC,发 ...

参考是REF2033,输出3.3V和1.65V。ADC前面是OPA4277做的Sallen-key滤波器。
电源手里没有低噪音高抑制比的芯片了,只好在78/79前面加C-L-C的Π滤波,后面塞钽电容。
电源整体是TPS5430降压,LM27313转换成正负8V,再78/79到5V,子卡上还有一级
LC,前级运放是5.5V的,所以还有一级三极管加稳压管转变成正负2.4V。

从你的描述看,H7的ADC性能还是比较挫啊,嗯,13bit可用,那无跳动基本就11bit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是REF2033,输出3.3V和1.65V。ADC前面是OPA4277做的Sallen-key滤波器。
电源手里没有低噪音高抑制比 ...

很有可能我的测试有问题,不知道是电路、程序还是芯片问题。所以才期待你的测试。特别是我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不同温度下启动一致性问题,因为相差蛮大的好几十个字。

楼主:
勉勉强强应付了一张DEMO。不过,感觉8成要坑,mSATA座子焊接的时候有误差,很可能插不进去。

原理图:

网友A(2022-01-20):
引用 网友I:
非常期待第2项测试,但不知采用的基准、运放、电源是用的什么型号?
因为我之前也用过H750的内部ADC,发 ...

想了解一下,这些测试该怎么做? 多谢!

网友H:
TIDA-060029 模块里面用到的OPA2810,BUF634U可不可以用来做更高频率下的LCR勒? 比如1M,我看这几个芯片本身带宽很高。

网友J:
我也去找了一下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这个书应该是keysight的,不是ADI的,另外HIOKI也有这样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解一下,这些测试该怎么做? 多谢!

加标准信号,长时间采集,得到大量数据后求方差,或者把数据大小用直方图展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TIDA-060029 模块里面用到的OPA2810,BUF634U可不可以用来做更高频率下的LCR勒? 比如1M,我看这几个芯片本 ...

可以啊,前端难点在布线上,LCR是单频点工作,测量前还要校准,所以相位补偿都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去找了一下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这个书应该是keysight的,不是ADI的,另外HIOKI也有这样的 ...

是的,这是安捷伦的,手误写错了,在给他的邮件中已经重新说明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前端难点在布线上,LCR是单频点工作,测量前还要校准,所以相位补偿都不用考虑。

电路中参考电阻Rs是怎么选择的勒?  有这个资料吗?

楼主:
没想到750的ADC这么差……
也许是没有屏蔽的原因?毕竟电源是DCDC,虽然经过了滤波,但是辐射干扰还是存在的。

网友:
H750 高速采集不启用过采样时,内部ADC性能确实很差。

楼主:
14bit模式下,最大跳动接近6lsb,算下来和16bit差不多。可用位数12bit左右,符合《 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STM32H7 Series MCU 16-bit ADC》上的说明。无跳动位数大概11bit ,整体来说比较糟糕。
考虑到不同封装的最大采样率,14bit下,其内部采样保持器应该能跑到5MHz,也许可以尝试下开硬件过采样配合欠采样。

这个参数,做LCR,性能大减啊。

网友E:
期待大佬作品,我准备用AD5941来做100Hz~200KHz的LC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大佬作品,我准备用AD5941来做100Hz~200KHz的LCR

好东西,是5933的改良版吧,16bit的ADC弥补了5933上12bitADC分辨率不足的问题,如果我去年看见这个芯片,再知道H7的ADC不靠谱的话,我也会用5941来做。

这东西你打算去哪儿买?得捷?估计到手价钱要¥200左右了。

楼主:
因为测试结果很糟糕,我已经对最后参数不抱希望。现在主要是不烂尾,顺便验证一些技术。做完后如果还有兴趣,我会改用CPLD+独立的ADC配合树莓派来做。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想到750的ADC这么差……
也许是没有屏蔽的原因?毕竟电源是DCDC,虽然经过了滤波,但是辐射干扰还是存 ...

下午刚看到这个测试结果,感觉跳动有点大,但我测试有蛮久了不确定我是否记错,所以下班回来就赶紧找出我以前的板子再测试一下。
板子如下:
我的采样率是1M,用的是16位。之前买了一个低噪声基准用15V干电池供电的但找半天没找到,那个基准挺不错,用我的六位半万用表测量几十分钟都不跳动1个字。没办法只好用锂电池试一下了。
用了1000个样本,计算最大、最小值。用的仿真器看数据如下。
短接输入,数据如下。
短接输入与测量干电池跳动范围差不多,大多是在0x0a-0x0f内。等下如果有时间我做个直方图的程序上传结果。
H750内置ADC最麻烦的就是我之前所说的不同温度下启动一致性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午刚看到这个测试结果,感觉跳动有点大,但我测试有蛮久了不确定我是否记错,所以下班回来就赶紧找出我 ...

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1. 电源是DCDC降压后再Boots成正负电源,虽然电源线上滤波后纹波很小,但在未屏蔽的情况下辐射干扰比较大。
2. AFE板没安装,现在滤波器入口通过10k连接到1.65V。
周末来吧屏蔽罩做起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1. 电源是DCDC降压后再Boots成正负电源,虽然电源线上滤波后纹波很小,但在未 ...

刚做了直方图,数据量用了186743036个。1M速率连续采样了几分钟发现跳动的确跟你测试的差不多了。
跳动范围有28LSB。
直方图如下:
具体数据如下:

网友:
在处理数据的时候又接着测了几十分钟跳动还是跟几分钟的结果一样,跳动范围28LSB。

网友:
楼主没用外部ADC吗

楼主:
我倒是想用AD4000……单买一片的话要几百

网友(2022-02-19):
引用 楼主:
好东西,是5933的改良版吧,16bit的ADC弥补了5933上12bitADC分辨率不足的问题,如果我去年看见这个芯片, ...

我在淘宝买了5颗样品,60一颗,比德捷和贸泽都便宜,手上没有STC8单片机,准备用STM32F303驱动。

网友F:
通过ADC波形直接计算LCR,我感觉相位信息比幅度信息更重要。波形幅度可以通过很多个周期的波形进行混合平均后获得比较高的幅度分辨率(也就是后期过采样处理)电压和电流波形的相位差信息没办法提高分辨率,只有尽可能地提高ADC采样频率。

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的相位差范围只有 -90到90度,有50%的波形长度,涵盖LCR性质变化了。
如果想等分1000个点,100K测试频率就需要至少 100000 * 2 * 1000 = 200Msps.

如果想等分100个点,100K测试频率就需要至少 10000 * 2 * 1000 = 20Msps.

用20Msps 8bit的ADC 估计比 2Msps 16bit的ADC计算结果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过ADC波形直接计算LCR,我感觉相位信息比幅度信息更重要。波形幅度可以通过很多个周期的波形进行混合平均 ...

相位本身也是由幅值而求出的啊。而且因为激励波形是纯粹的正弦波,按照采样定理,还原完整的信息只需要两倍的采样率。具体实现上,举个极端点的例子,想要得到电感或者电容的内阻,电压或者电流总有一个非常微弱,如果采样分辨率不高……

开年以后996又开始了,61个工作日要干完从选型、结构、硬件、驱动到软件……彻底没力气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过ADC波形直接计算LCR,我感觉相位信息比幅度信息更重要。波形幅度可以通过很多个周期的波形进行混合平均 ...

也许可以用python或者matlab试试
可惜现在实在没有这个精力了

网友F:
这地方用采用定律不适合,还原1个正弦波没问题,而且频率都是固定已知的,幅度通过后期过采样也可很高精度。
问题是需要2个正弦波之间的时间差值,这个精度只有提高ADC采样频率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地方用采用定律不适合,还原1个正弦波没问题,而且频率都是固定已知的,幅度通过后期过采样也可很高精度 ...

过采样能提高信噪比,但弥补不了前端放大电路的问题啊,34410也采用过采样来提高性能,但是前端电路也是非常讲究的。减小两个ADC的采样同步误差应该对正弦波时间差值更有用。

网友:
对。前端放大电路问题是必须保证的。极弱的信号如果放大输出没反映的话,无论那种方案计算结果都不理想。

网友(2022-07-02):
还是期待楼主更新

楼主:
       首先赞美Python,摸鱼神器,反正平时就一个记事本。其次,当你加班极其不爽的时候,摸鱼有助于心情平静。

       发现一个问题,DDS设定1KHz,8K采样4096点后,FFT为显示频率为1002~1005之间,滤波后有一个很低频但幅值很大的噪音。
先说结论,锁相放大对相干信号和输入信号之间的相位差没要求,但是对频率差极为敏感。

使用仿真信号研究如下:
输入信号:
SignalAmp                 = 1.5                                              # 信号幅值
SignalFreq                 = 1000                                           # 信号频率
SignalSR                    = 8000                                          # 信号采样率
SignalSimpNum          = SignalSR                                     # 信号个数
SignalInitalPhaseV      = 200                                            # 信号初始相位  Initial phase
SignalInitalPhaseI       = SignalInitalPhaseV + 90               # 信号初始相位  Initial phase
SignalOff                   = 0                                               # 信号直流偏置

相干信号:
IQNum  = SignalSimpNum
IQFreq = SignalFreq
IQSR   = SignalSR
IQAmp  = 1.0
IPhase = 1
QPhase = IPhase + 90

输出:VP = 1.5, Vtan = 19; IP = 1.5, Itan = -71

正常图像

正常图像

将输入信号改为1002,而相干信号维持1000

VP = 0.32407, Vtan = 63.37; IP = 0.32407, Itan = -26.63

楼主:
既然频率差影响如此重大,那么信号的偏置电压呢?先说结论,相干信号的偏置影响更大,输入信号几乎无影响。

1. 输入信号的直流偏置对结果无影响
2. 输入、相干均有偏置,结果完全错误。
3. 输入无偏置,相干偏置暂未看出影响。

正常结果见上一楼:《输入信号与相干信号误差的影响》
给输入信号加入偏置,相干信号偏置为0:
SignalOff          = 3                  # 信号直流偏置
VP = 1.5, Vtan = 19; IP = 1.5, Itan = -71

似乎没有影响。

向相干信号加入同样的偏置:
VP = 24.117, Vtan = 46.562; IP = 24.835, Itan = 41.888

可见很糟糕,幅值、相角完全不对。
将信号、相干信号、相乘后的信号显示出来:

可见信号的中心点确实在3。

修改信号偏置为3,相干信号偏置改为1:
VP = 7.1673, Vtan = 50.264; IP = 7.943, Itan = 35.228             差的更远了。

输入偏置1,相干偏置3:
VP = 7.1673, Vtan = 50.264; IP = 7.943, Itan = 35.228
相干偏置加大到9:
VP = 24.117, Vtan = 46.562; IP = 24.835, Itan = 41.888

输入信号偏置归0,相干信号偏置为1:
VP = 1.5, Vtan = 19; IP = 1.5, Itan = -71

楼主:
疫情封孔5天,又捡起来搞一下,O(∩_∩)O。
电压通道改为仪放,即第一级是并联差分(40X),跟一级差分放大(1X)。示波器采集入口波形如下图,其中黄色为电压,蓝色为电流,测量结果见图:

可见V、I通道之间的相差还是比较大。
连续进行了4次采集,激励源内阻100R,DUT = 10R(通过排针),通道参数如下:
SimpRate = 8.000000KHz, SimpNum = 4096, FreqWave = 1000.000000Hz
VoltageGain = 40.000X, CurrentGain = 10.000X, RegDef = 0R, RegIV = 100R

计算未代入增益,其中:
a.   VP、IP为电压、电流的幅值,Vtan、Itan为相角。
b.  RMS值是对整个采样序列求均方根得到。

VP = 441.47, Vtan = 60.738               VP = 441.29, Vtan = -5.1997              VP = 441.58, Vtan = -70.791              VP = 441.53, Vtan = 48.839
IP = 985.95, Itan = 15.736                IP = 928.57, Itan = -34.885                IP = 986.3, Itan = 64.405                  IP = 983.15, Itan = 3.9572
R = 0.44776, tan = 45.002                R = 0.47523, tan = 29.686                 R = 0.44771, tan = -135.2               R = 0.4491, tan = 44.882
Vrms = 1681.7, Irms = 1834.6            Vrms = 1680.7, Irms = 1835.2           Vrms = 1682.5, Irms = 1833.1          Vrms = 1683, Irms = 1852.5

1.  由均方根值可见采样值应该还算准确,但信号更高的电流,4次测量中就有一个跳变。
2.  DLIA算法得到的幅值和均方根值换算的幅值不相等。估计最后把滤波结果换算成物理值的时候出了问题。
3.  手工代入换算,电阻值大概11.xΩ,稳定的偏差,校正通道可以避免。
4.  最大的问题来自于相角,相角来源于DLIA结算出的I、Q幅值。在未校准通道间相差的情况下,这个值也应该是个固定值。

楼主:
现在加班比较多,搞得人筋疲力尽。而且这玩意其实纯粹的兴趣爱好,没法变现还花费巨大,我平时脑洞又多,所以先把代码传上来。说不定哪天就先暂停去搞其他的了
比如现在就有两个脑洞:
1. 用于EMC实验的多接口光纤转换器。大致就是MCU虚拟5个CDC串口,再搬运到TCP上,并通过交换机芯片转化成光纤。传输到另外一头,再转换回来。预计是ETH × 2、RS485 × 4、RS232 × 1。
    除了USB虚拟CDC是没搞过的,其他的也就堆工作量而已。预计成本,加上给遥信提供的抗EMC电源,BOM成本应该不会超过¥600。
2. Si5351非常强大,不过方波不太合用,打算把其中一路通过PLL转换成正弦波,另外一路调整和正弦波的频率比值,拿去驱动ADC的触发( ̄︶ ̄)↗ 。
    这个本来应该是没啥子难处的,但是……当我打算设计个附加稳幅的西勒振荡器,提起笔来才发现,高频全还给老师了

啊,因为是βVer0.01,所以……代码质量和程序结构,就不要苛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加班比较多,搞得人筋疲力尽。而且这玩意其实纯粹的兴趣爱好,没法变现还花费巨大,我平时脑洞又 ...

这想法有创意

楼主:
哪个?光纤那个还是方波转正弦?

楼主(2022-08-01):
相位的问题,arctan函数的输入范围是[-π/2 , π/2],而我们要[-π , π],所以应该使用arctan2函数。
不过未补偿的V、I通道相位差,理论上应该是恒定的,但实际上4次采样,得到的结果分别是137.17、 153.91、136.42、135.24,误差比较大。
由于幅角来自于同相、正交两个幅值信号,所以采样值可能还是有点抖。或者输入信号的频率也还是有点误差,和软件生成的相干信号相乘后同样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使用虚拟生成的正弦波导入DLIA算法,信号频率998~1002,都能稳定的识别到两个正弦波的相位差。所以信号频率的误差并不能影响相位,那么很大概率是ADC采样值有抖动(或者DDS的输出幅度有抖动)。

楼主:
Python代码有点Bug,滤波后,取后面1/5数据求平均来算幅值,结果写成了去掉前1/5。 更改后相角差恒定了。
那差不多基本功能搞出来了,现在就看幅值和示波器RMS之间的那个固定差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用2.2uF的电容和10K电阻尝试了下,因为放大倍数确定,为了不超过ADC范围,激励信号只有可怜的22mV。
计算出容抗78.xR,基本符合。标准的2.2uF在1K信号下应该是72.343R。
计算出电阻10.XK,也基本符合。这个时候的电流,大概2.2uA,又是交流信号,找不到表测试了。
为什么说基本符合呢,因为通道没有校准,待测的器件也不是标准值。基本上两个测试的幅值部分都还理想,但相角比较麻烦,一个是多次测试,大多时候是稳定的,偶然会有个大跳动。二来,电容的相位减去电阻时的相位,才45°,明显不对。

楼主:
另外尝试了欠采样,从波形看,信号频率和相干频率有误差,这个问题涉及到硬件,又是一笔$.

实际波形

实际波形
这个是实际的波形,从滤波以后的波形可以看出,相干信号和输入信号有个很小的频率差,但对结果影响巨大,可以参考上面的帖子。

模拟波形

模拟波形
这个是模拟的波形,此时各个信号的频率是完美对照的,滤波后是完全的平行直线。算出的结果近乎完美。

楼主:
目前看来,方向是正确的,原理也清晰。但是瓶颈不仅在采样上,信号的频率和采样率的准确性也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必须保证和纯软件生成的相干信号频率一致,仅仅只保证信号频率与采样频率的同步还不够,还必须保证它们的精度。
目前看来,可行的方式:
1. 高精度时钟源,通过多个并行的频率合成器(PLL+VCO),生成一路正弦波A,一路n倍于A的方波B,一路1/n于A的方波C。
    A作为激励信号,两个方波用于触发ADC,其中B是正常的采样,C为欠采样。也可以考虑用SI5351,配合一路PLL(用于把方波转换成正弦波)。
2. 使用高性能的独立ADC,由于有触发信号,所以带触发的单通道ADC也能用。至于能不能用低速ADC,目前看模拟算法是可以的。
3. 前面讨论过的,AFE的问题。4. 为了减少工作量,数据要么(以太、USB)上传到PC,这意味着需要正式的上位机程序。要么弄个派来代替。

综上所述,第一个成品DEMO已经能看见了,但其中的问题也显而易见:
首先,这涉及到大量的¥,无论是AFE的运放、采样的ADC(就算低速也得有个100K左右吧,再加上高精度要求,照样不便宜),还是高精度时钟源,都很昂贵,还别说现在芯片处于高位。
其次,这中间涉及到路线的选择和实验,意味着¥和时间。
最后,这个东西实际上产生不了什么效益……

所以我得仔细想想,目前只能暂停一段时间吧。

把代码传上来,这个压缩包是Git导出的最后一个版本,包含MCU和Python:

DLIA_LCR(Ver0.01B).zip

楼主:
上面说过,欠采样滤波后波形不平,根据上上面实验的,这是由于输入信号频率不准引起的。既然输入信号频率不准,我改变相干信号的频率来适应看看呢?
欠采样后计算,在13奈奎斯特区,采样后频率400Hz,逐步修改到400.11Hz的时候得到如下图像:

可以和上面楼层的图对照,是不是和仿真图像接近了?

话说这搞了一年,发现:
1. 一天一小时效率远不及一天八小时。尤其是遇上难关的时候,一个完整的八小时能百倍于同样总长度的零散时间
2. 一个东西,你只要实际行动了,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每个你没想到的细节都能坑你一下,可以深刻的理解“细节是魔鬼”。
    而且硬件上一旦坑了,很多时候就需要重新打板子
3. 芯片涨价对于DIY是个巨大打击,但比不上996的毁灭性

最后,最好拉几个朋友一起搞,一个人的思考范围和技能覆盖面积是有限的,而且遇上难题慢慢磨很容易……

楼主:
艹,收拾东西的时候,顺手看了下打印版的图纸,发现电流通道第二级放大器画错了,差分放大器的反相应该接IV的输出,正相接DUT的低端,我接反了。
飞线后,效果好了很多。现在:
R = 72.08243, tan = 43.73210
V = 32.55666mV, I = 0.45166mA

R = 72.39944, tan = 44.33917
V = 32.55645mV, I = 0.44968mA

R = 72.37422, tan = 44.34264
V = 32.55954mV, I = 0.44988mA

R = 72.36600, tan = 44.33621
V = 32.55965mV, I = 0.44993mA

2.2uF在1KHz下理论容抗72.34R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加班比较多,搞得人筋疲力尽。而且这玩意其实纯粹的兴趣爱好,没法变现还花费巨大,我平时脑洞又 ...

设计轻巧,期望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K:
引用 楼主:
艹,收拾东西的时候,顺手看了下打印版的图纸,发现电流通道第二级放大器画错了,差分放大器的反相应该接IV ...

细节是魔鬼,往往翻车都是在小阴沟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设计轻巧,期望楼主继续更新

哈哈哈,有人来看帖子给我莫大的动力
要是有爱好者一起讨论、一起DIY就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细节是魔鬼,往往翻车都是在小阴沟里面

是的,就像我打算用PLL+VCO来将方波转换成正弦波,推导觉得对的,开始画原理图的时候发现,这个方案不能用在LCR上,因为这里频率范围是1KHz~500KHz,变容二极管那点容量完全不够用,除非我划分n个频率段!

楼主:
尝试了一下自相干,就是用另外一个ADC,对还未进入驱动放大器的激励信号进行采样,采样值通过移动项数作为相干信号,这样避免了输入信号和内部软件生成的相干信号之间的频率差。

自相干

自相干
这是自相干。

软件生成相干信号

软件生成相干信号
软件生成相干信号。

生成相干信号的时候补偿

生成相干信号的时候补偿
软件生成相干信号的时候,补偿(手工加8.2Hz)。

但是自相干有个大问题,因为我需要用FFT来计算出Abs,这样激励信号的频率和采样率都必须在有限的区间,丧失了DLIA能逐渐扫频的优点。

楼主:
另外采样中,有一组数据貌似有突然的跳变,暂时不知道原因,图像如下:

网友L(2022-08-31):
WTF,太强了,以后拆下来的电容电阻电感还能测测接着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WTF,太强了,以后拆下来的电容电阻电感还能测测接着用了

呃,这个……其实买一个更划算,成品也不贵的。
这个开源项目其实是探讨一种技术而已

网友:
大佬这个功力非常聊了得了,软硬都来,算法也深入研究。上面提到欠采样,一直想学习和尝试一下这个欠采样。可以C版本的欠采样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E:
催更,大佬上面141楼的是代码吗?有空我也做个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催更,大佬上面141楼的是代码吗?有空我也做个来玩玩

看看就好,这玩意进度才30%……
996没力气搞了,偏偏这东西需要攻关的地方不少。
对于攻关来说,每天一小时搞一月,不如一个连续的工作日。况且还大多是硬件模拟部分,想摸鱼搞会都不行。
先放一阵子,摸鱼研究USB,把EMC工具做出来再说。

网友(2022-12-30):
大佬继续啊

网友M:
有用tlv320音频的芯片来做这个,也是DLIA算法

楼主:
暂时停一段时间,从实验现象来看,DLIA算法对激励信号和相干信号的频差极为敏感,可能要拿AGM1280同时驱动ADC和DAC来避免频差。DAC可以尝试R2R来实现,ADC可能用MXT2088,然后配合更多挡位的PGA来弥补分辨率问题。

PS:我勉强会一点CPLD,这个FPGA得先学习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用tlv320音频的芯片来做这个,也是DLIA算法

看到了那个方案,确实做的不错。

网友N(2023-02-14):
引用 楼主:
看到了那个方案,确实做的不错。

那个方案似乎并没有多高的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个方案似乎并没有多高的采样率

是的,把音频ADC小超一下,采样率200KHz

网友O(2023-05-05):
大佬,这个设计还持续更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佬,这个设计还持续更新不

最近一个半月我累积了百多小时加班了

网友(2023-07-05):
引用 楼主:
最近一个半月我累积了百多小时加班了

继续更新啊

网友:
很棒,不过嵌入式应该没有这么卷吧,天天996也太惨了

楼主:
国标在扯皮,不到一年都变了三次了,没变一次我就得全套重新设计

网友:
大佬,太强了

网友P(2023-09-13):
乘同相跟正交的方式是外加混波电路还是DAC产生即可?这边一直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P:
乘同相跟正交的方式是外加混波电路还是DAC产生即可?这边一直不太懂

都可以,甚至你混合来搞都行。传统的模拟锁相放大器就是外面乘的,我这里是在数字域乘。
模拟乘法器动态范围窄,好处 是对ADC速度需求低,能使用高位慢速ADC。
在数字域乘,除了对ADC要求高,剩下的全是优点。

楼主:
听了高教授的LCR镊子课程,有很大启发,等我换了工作稳定下来,就重新做一版。

网友Q(2023-12-10):
引用 网友E:
想做数字锁相电桥,无奈现在还不会RTOS,看不懂阿莫论坛那个DLIA电桥,大佬您这个看起来挺不错的。前段时间 ...

这开源的项目有链接吗?能提供学习一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开源的项目有链接吗?能提供学习一下,谢了。

上位机和硬件都不是开源的

网友R:
楼主您好,我想把这楼您对项目的记录整理一下做成视频发在我的账号上,请问可以吗?如果您B站有号我尽量想办法投稿带上您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您好,我想把这楼您对项目的记录整理一下做成视频发在我的账号上,请问可以吗?如果您B站有号我尽量想 ...

这都是开源的,随便用。不过这东西就做了1/3,然后因为行业标准之争不断加班,就暂停了,这么个半成品……

楼主:
LCR不方便摸鱼,为了在加班的时候放松心情,俺还搞了个这个,猜猜是干啥的?

可惜连摸鱼的时间都很少……进展缓慢,连PC端底板的板子都没画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是开源的,随便用。不过这东西就做了1/3,然后因为行业标准之争不断加班,就暂停了,这么个半成品… ...

谢谢大佬,

网友R(2024-01-14):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df0ec96bf91fc17023
第一期主要是介绍原理,后面会具体看软硬件的
再次感谢楼主的开源和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R: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c41147KG/?spm_id_from=444.41.list.card_archive.click&vd_source=3d ...

呃,这么个半成品都算不上的小玩意……受宠若惊啊,看来还是得找时间做完它

网友R:
引用 楼主:
根据上一篇,目标是10mΩ/500KHz 。

现在需要搞个电压通道的Demo用来实验,BOM成本希望≤¥20,毕竟正式 ...

这个噪声咋算的,我怎么算都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噪声咋算的,我怎么算都差很多

呃,我都忘了,37M开方就是6.083K×4.4nV再×50倍,1,338uV……
确实不对,当时找了一大堆运放然后一个个算,可能看错了计算结果,把别的运放的计算值写上去了。
另外这里没有在反馈电阻上并电容,当时想的是直接焊在电阻上,简化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噪声咋算的,我怎么算都差很多

找了找,当年的计算excel不知道扔哪了……当时有大批运放待选,计算结果中有加滤波的,有计入电阻噪音的,189uV,不知道是看错了型号还是插入了滤波器……

网友R:
引用 楼主:
找了找,当年的计算excel不知道扔哪了……当时有大批运放待选,计算结果中有加滤波的,有计入电阻噪音的 ...

好的,我在网上也找到一个表格,我用表格再算算看,但是虽然这一级的噪声算出来很大,但是对于DLIA来说,他是一个高q带通滤波器,噪声带宽很小,噪声影响应该很小,主要还是ADC的精度和温漂影响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的,我在网上也找到一个表格,我用表格再算算看,但是虽然这一级的噪声算出来很大,但是对于DLIA来说, ...

其实你看后面的测试,影响最大的其实是频率的准确度。
我现在就在纠结这个问题,目前想的是不直接用DDS了,用恒温晶振分频得到一个基准,用PLL搭频率合成器,以基准做步进。如果不怕花钱的话,倒是可以考虑这东西(¥140),频率是压控的:
ADC可以用这个,两片要¥600:

整套BOM成本会飙到接近2000.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其实你看后面的测试,影响最大的其实是频率的准确度。
我现在就在纠结这个问题,目前想的是不直接用DDS ...

频率问题是因为DDS和ADC不是同时钟源,只提高信号源时钟精度,ADC还是用没有校准过的晶振,再参考ADC的理论采样频率去生成正交参考信号,还是会有频率误差。DDS和ADC同时钟源这个问题会好一些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其实你看后面的测试,影响最大的其实是频率的准确度。
我现在就在纠结这个问题,目前想的是不直接用DDS ...

ADC没办法,高速高精度ADC本来就不好造,用的地方少零售价就更贵,MCU数据接收不接收的过来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频率问题是因为DDS和ADC不是同时钟源,只提高信号源时钟精度,ADC还是用没有校准过的晶振,再参考ADC的理 ...

试过同源,没效果的。参考信号和采样频率都是根据设定的测试信号频率生成,这才是问题根源。采样频率的误差会带来泄露,信号频率的误差就会在算法上产生巨大的波动。
比如设定1KHz测试,程序肯定是按照1K来生成数据,但是DDS可能因为不在频点上/晶振误差等等原因,输出的是1.008KHz,这样就有8Hz差频,DLIA对频差又极为敏感……

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148楼的自相干,用激励信号移相来做相干信号,效果很不错。这个时候,采样时钟和激励信号同源就非常有必要了。信号的幅值可以用RMS,倒是不必一定要FFT。
再进一步,不用DDS产生激励,而是给DAC传输正弦表输出激励,让ADC和DAC同频,将传输到DAC的数据抽点作为相干信号。这样省去一路采样,幅值也是精确的,采样数据和相干信号也是绝对同步的。激励信号就算差一倍都不影响计算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R:
ADC没办法,高速高精度ADC本来就不好造,用的地方少零售价就更贵,MCU数据接收不接收的过来也是问题

听了高教授的教程,感觉混频是个好思路。我以前不用混频是因为混频器线性范围问题,但高教授讲解开关混频的时候,提到产生的谐波远高于中频很好滤除,对我启发很大,DLIA很适合这个。
另外,自平衡电桥是打算采样误差信号再用第二个DDS加以补偿,上面有讨论。如果混频能成功,就可以选择100KHz SPS左右的高精度ADC,这样就能用PGA+高精度ADC,采用射频伏安法,无需再搞补偿自平衡电桥那么麻烦。

网友R:
引用 楼主:
试过同源,没效果的。参考信号和采样频率都是根据设定的测试信号频率生成,这才是问题根源。采样频率的误 ...

同时钟源,当时钟源频率偏高,DDS和成频率偏大,但是ADC采样时钟也偏大,采样的信号序列影响就小了,这样肯定是避免了时钟偏差的最坏情况。至于不在DDS频点,那没办法,只能挑在频率控制字上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R:
同时钟源,当时钟源频率偏高,DDS和成频率偏大,但是ADC采样时钟也偏大,采样的信号序列影响就小了,这样 ...

4.096M 和 50M都试过,一样的。
相干信号是内部生成的理想信号,但DDS产生的信号确实有误差的,这个频差在算法中就很明显,和ADC采样频率关系不大。
你看上面的实验,自相干的效果就非常好,或者手工给相干信号加补偿,效果也很好,这个时候电路已经恢复原状,DDS和MCU各用各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R:
同时钟源,当时钟源频率偏高,DDS和成频率偏大,但是ADC采样时钟也偏大,采样的信号序列影响就小了,这样 ...

我仔细想了想,如果我把相干信号固定成固定长度两张表,不再依靠设定的测试频率,每次测试临时生成,那么频差就像你说的那样,在采样率和信号之间决定。这个是我设计思路有问题,我的做法搞出来了三个需要相等的频率变量……果然这些事情就是得有人讨论,你的这个提议对我有极大启发,谢谢^O^

楼主:
1. 带宽不是越高越好,更高的带宽会带来更高的噪音。手册给出的"Equivalent Input Noise Voltage",在乘以放大倍数后,还要再乘以带宽的平方根,所以带宽不是越大越好。锁定放大能检测微弱信号,也是因为它的带宽非常窄,Q极大。

2. 运放的使用中,只要相位裕量足够,并不是要只用相位曲线最前面那平坦的一段,除非你的项目不受成本影响。至于增益下降带来的误差,LCR在每次测量之前都要校准的,表示为作为标准的那个金属箔电阻的函数,所以不会带来影响。
当然,如果是作为通用ADC项目,那么需要仔细评估,增益下降带来的误差,是否会影响ADC完整性,简单点说,这个误差需要小于1/2LSB.

3. 那是三组互相替代的放大器,看44楼的实物图也看得出来,通过排针排母替换三个放大器测试。同样,这里也是受成本影响,我要有钱,我就全用AD8066了,可21年的时候AD8066都涨到¥60了。不考虑成本,我就全从LTC的列表中找了。
至于为什么不全用OPA2690,那是拆机件,我测试它的GBW是符合的,但其他的没设备测试,所以这东西需要慎用。

PS:那个189uV,应该是加上600多KHz理想滤波器的噪音值。

网友R:
引用 楼主:
1. 带宽不是越高越好,更高的带宽会带来更高的噪音。手册给出的"Equivalent Input Noise Voltage",在乘 ...

1.关于噪声带宽的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也问了其他人,噪声的能量谱不会因为你带宽窄就变的稀疏,限制带宽的意义在于最后将带内噪声统计起来的时候可以少算带宽,最后ADC采样的时候限制带宽是有意义的,因为可以抗混叠,其他的噪声计算直接用最后数字滤波器的带宽算就行了。为噪声带宽的问题增益带宽积不留余量是得不偿失的,在ti的《高性能模拟器件选型指南》上,精密测量的运放都是留100余量的,《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上也提到在增益的余量小于10倍时问题会变的奇怪,OPA810仿真下来的结果在留10倍增益余量时相位就是非常平坦的,除非是内部用零点补偿过的运放才会在深度负反馈区间内相位突变。增益不够可以分级放大解决,多分一级mc33077就可用了。
2.非常抱歉我没有看出来不是三组运放不是串联,也没有考虑到考虑疫情期间的芯片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R:
1.关于噪声带宽的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也问了其他人,噪声的能量谱不会因为你带宽窄就变的稀疏,限制带宽的意 ...

噪音同样会被放大,所以“限制带宽的意义在于最后将带内噪声统计起来的时候可以少算带宽”这个不成立,削减带宽是有现实意义的,并不仅仅是少算而已。
尤其是在多级放大的情况下,前一级的噪音同样会被后级放大。而且在器件本身就不是多低噪音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放大级数是有必要的。
PS : 说个题外话,三级中放之间都得拿中周做滤波器来削减带外噪音呢。

如果不受成本限制的话,正确的做法,是在第一级选择高带宽低噪音运放,尽可能在第一级提高增益,然后在后面插入滤波器滤掉信号带宽以外的噪音。
目前的成本还能接收,普遍在¥50左右,不过这个帖子是21年的,当时我看中的几个型号都飙到¥200以上了(连AD8066都¥60了还没货,现在才¥15 )。AD8132烧掉了都买不起新的……

至于余量,25M增益带宽积的需求,你要求5倍余量125M,现在还提高到100的余量,这个用法太奢侈了。只看效果不管成本的话,我把钱投到时钟和ADC上效果会更好。比如换成恒温晶振带两组PLL,ADC换成 LTC2217甚至更高。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上也提到在增益的余量小于10倍时问题会变的奇怪”。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段,排除相位裕度不足导致震荡这种情况,最大可能就是增益下降带来的误差和频带内相位的偏移。
这两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是测量信号本身的参数,哪确实会带来很大麻烦,得花很大功夫去补偿平坦。
但在LCR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LCR关心的是V、I两个信号之间的相对值,而非绝对值。而且每次测量之前至少会做两步校准(开路短路),三步校准(加上标准电阻)也不是不行。
每次测量之前的校准中,两个通道的相位差和增益误差就能被计算出来,在短时间内这两个误差是不会变化的,可以在后续计算中直接减去。

楼主:
从前面的测试,新的方案由同一个晶振经过三个PLL,分别生成信号、本振和采样时钟,用音频ADC去采样中频。不用自平衡电桥(其实就是个IV),改用射频VA法,省掉第二DDS,那个调节算法比较难搞。
不过现在低频的PLL基本买不到了,BCD计数器也少了很多,说不得还得先学FPGA……等我做完EMC测试辅助工具再搞吧。

网友S(2024-02-26):
一个项目搞了近3年,值得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一个项目搞了近3年,值得敬佩

不不不,其实就搞了一两月,看起来这么长,是因为我太咸鱼了,加上只是在摸鱼时间搞搞……
而且停了一年多了

网友:
博主您好,我是DIY那个俄版的,能不能加个QQ咨询您一些问题呀?1051088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