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Segger Embedded studio v5.5 居然支持中文路径编译

楼主(2021-06-04):
不好意思,我弄错了,实际上还是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测试下能添加中文名的txt文本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测试下能添加中文名的txt文本不

添加中文名的txt文本做什么用?只是单纯的加到工程里面吗?

网友:
是这种玩法,之前的版本不行

网友B:
一个推测, WIN10有一个选项, 将系统编码改成UTF8, 如果你的文件和系统编码全部都是UTF8的, 有可能就被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推测, WIN10有一个选项, 将系统编码改成UTF8, 如果你的文件和系统编码全部都是UTF8的, 有可能就被支持 ...

是这样的,之前一个坛友说过这个问题,他说你们换成英文版会好很多。

现在事实情况是,MDK,IAR , SES等软件的中文支持原来越差。
SES刚推出的时候还倒腾过几次中文问题,后来干脆SEGGER全家桶放弃中文支持了,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