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打印乱码各种情况解决办法汇总(2021-06-05)

楼主(2021-06-05):
编码问题:
1、编码问题,注意自己工程中打印的是UTF-8还是GBK编码,然后上位机串口软件也要做对应的匹配,否则中文显示就是乱码。

波特率问题:
1、首先,肯定要上位机和板子端的波特率一致。
2、注意程序中宏定义HSE_Value大小务必要和自己板子上实际晶振大小一致。然后就是PLL配置,也要基于这个HSE_Value大小下配置的。

硬件问题排查:
1、先测试串口线好坏,将2脚和3脚短接,电脑端上位机串口软件自收发,看看这个线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基本锁定是板子端了。
2、板子端也可以做回环测试,将RX和TX短接,做个自首发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A(2021-07-12):
1.串口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位设置的是否一致。
2.如果板子和电脑端回传测试都没问题,可能是串口线交叉了,或者串口线没有供地,这种问题在长期使用串口线过程中会经常碰到。
3.新板子到手的时候务必检查 适中主频是否正确,有可能晶振喊错 或者虚焊 造成主频不准确,可以看我这个帖子查看主频配置是否正确
查看系统时钟的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fromuid=183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串口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位设置的是否一致。
2.如果板子和电脑端回传测试都没问题,可能是串口线交叉了 ...

谢谢补充。

网友B(2021-11-07):
请问大佬,我用的案例  V7-051_串行SPI Flash W25QXX读写例程(中断方式)  直接编译打印出来,中文是乱码,英文是正常的。这个问题我一直是忽略的,请问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我用的案例  V7-051_串行SPI Flash W25QXX读写例程(中断方式)  直接编译打印出来,中文是乱码 ...

貌似是你串口软件编码问题,如果你是用的我们V7板子,加我好友QQ 512464265, 帮你解决下。

网友B:
谢谢老哥,就是使用的你们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哥,就是使用的你们的板子

好的,联系我

网友:
我用GD32F405RG测试过串口,经过RS232转换后,GD收到的数据总是乱码,最后分析一通,发现是GD对起始位的要求比较严格,没有ST那么宽容,导致原来的硬件环境换GD直接用不了。
GD也来人了,但他不是技术,一直强调这是小问题拉个群让技术帮我看下,结果一直没动静。我个人认为,识别起始位这种是硬件处理的,芯片如果没有一些后门更改设置,那就根本没办法搞。
问题的根源是:RS232转换芯片MAX3232,对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延时不同,下降沿延时大,上升沿延时小。下降沿多出来的延时导致GD在后续一个字节里的采样全部不对,甚至还影响到后面再次识别起始位。
这不能算GD的问题,只能说它的容错性对比ST稍弱,如果不用232直接TTL,是完全正常的。
放两张图片,有兴趣的可以研究研究

局部

局部

全局

全局

接收错误分析

接收错误分析

ST起始位说明

ST起始位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