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总线控制器不能检测到fram器件

楼主(2021-06-06):
H7tool版本为当前最新版2.0.5。使用i2c总线控制器扫描总线设备。不能发现fram器件。
I2C总线控制器参数配置如下:

fram的datasheet如下

网友:
楼主附下配置截图,我让站长在看下。

网友A:
这个扫描操作是最原始的操作了。如果芯片没有应答,需要仔细检查接线和供电, 以及判断TOOL或者芯片是否已经坏掉。

TOOL坏掉的判断方法:
1、可以用TOOL连接到其他类型I2C器件,比如扫描下V5 V6 V7开发板上的所有I2C芯片(需要将CPU的RESET接GND,禁止CPU访问I2C总线)

接线和配置问题:
1. 总线电压的设置参数必须和目标芯片的VDD电压一致(如果用TOOL供电可以忽略,肯定一致)
2. 目标板上有单片机在访问I2C总线(比如读写其他I2C芯片),TOOL再做主机的话那就总线冲突了。必须将目标板单片机置于复位保持状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扫描操作是最原始的操作了。如果芯片没有应答,需要仔细检查接线和供电, 以及判断TOOL或者芯片是否已经 ...

TooL没坏,我扫描其他器件是ok的。fram是夹在安富莱的flash烧录座上的。

网友A:
果然是接线错误。
这个编程座是用于脱机烧录的,这样放芯片到
插座,I2C的信号线并不是D7 D9。

如果要用使用I2C总线脚本,可按如下方法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接线错误。
这个编程座是用于脱机烧录的,这样放芯片到
插座,I2C的信号线并不是D7 D9。

谢谢站长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