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用外部SDRAM能驱动LCD的方法

楼主(2021-06-07):
板子上的SDRAM坏了 屏幕刷新时会出现闪烁,而且还很显示出来的还很糊

楼主:
测试SRAM也通过不了

网友A:
1.  驱动自带显存的,比如RA8875等,都不需要SDRAM
2.  驱动显存需求小的,内部RAM可以开出空间来
3.  如果是F429,H7之类的,可以使用8位色,对RAM需求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驱动自带显存的,比如RA8875等,都不需要SDRAM
2.  驱动显存需求小的,内部RAM可以开出空间来
3.  如 ...

我这是LTDC驱动800*480的分辨率的液晶屏 内部RAM减掉已经有的程序只有一百k左右了 大佬看这还能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驱动自带显存的,比如RA8875等,都不需要SDRAM
2.  驱动显存需求小的,内部RAM可以开出空间来
3.  如 ...

我本来想试着减小分辨率的 结果显示乱了 屏幕上都是横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想试着减小分辨率的 结果显示乱了 屏幕上都是横条

国产有这块的mcu 内部自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LTDC驱动800*480的分辨率的液晶屏 内部RAM减掉已经有的程序只有一百k左右了 大佬看这还能驱动吗:di ...

能,像H750那种,有1MB的RAM空间,使用8位色驱动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