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utf8和gbk编码

楼主(2021-06-07):
请教一下,使用STM32F429,怎样实现把接收到的gbk编码的数据转换成utf8编码的数据。

网友:
使用fatfs带的ffunicode.c文件里的函数ff_oem2uni转换成Unicode,再转换成utf8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做了一个反向的

UTF-8字符串转GBK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029&fromuid=58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我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