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汇编延时

楼主(2021-06-07):
/*!
  * @brief    汇编延时
  *
  * @param    ulCount:延时时钟数
  *
  * @return   无
  *
  * @note     ulCount每增加1,该函数增加3个时钟
  *
  * @see      120Mhz时钟时,当ulCount为1时,函数耗时3个时钟,延时=3*1/120us=1/40us
  */
#if defined   (__CC_ARM) /*!< ARM Compiler */
__asm void user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subs    r0, #1;
    bne     userDelay;
    bx      lr;
}
#elif defined ( __ICCARM__ ) /*!< IAR Compiler */
void user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__asm("    subs    r0, #1\n"
       "    bne.n   userDelay\n"
       "    bx      lr");
}

#elif defined (__GNUC__) /*!< GNU Compiler */
void __attribute__((naked)) user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__asm("    subs    r0, #1\n"
       "    bne     userDelay\n"
       "    bx      lr");
}

#elif defined  (__TASKING__) /*!< TASKING Compiler */
/*无*/

#endif /* __CC_ARM */

之前us级别延时经常使用这个,也测量过基本很准确,但是最近使用的时候发现延时时间是设定的2倍,不知道有没有老哥用过这种汇编延时?或者帮忙测试一下

网友A:
我一直用的DWT

DWT实现一个精确微秒延迟的参考例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12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的DWT

DWT实现一个精确微秒延迟的参考例程

OK,我试试,不过dwt  M0没有有点遗憾

网友:
nop不好用吗

楼主:
nop受优化等级影响,汇编延时不会,仔细试过了,这个在M3上是6个时钟,M4上是3个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nop受优化等级影响,汇编延时不会,仔细试过了,这个在M3上是6个时钟,M4上是3个时钟

nop就是汇编,它怎么会受优化等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