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可以商用么?

楼主(2021-06-08):
由于ST交期太慢,公司打算用GD32替换ST,想问下emwin(非STemwin)可以免费商用么?

网友:
使用MDK带的。

网友A:
非st芯片用不了emwin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st芯片用不了emwin吧

SEGGER授权了一堆厂家,其中一家是MDK,凡是MDK的支持的都可以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EGGER授权了一堆厂家,其中一家是MDK,凡是MDK的支持的都可以使用。

V5.30.0.0的MDK好像找不到emwin的pa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GGER授权了一堆厂家,其中一家是MDK,凡是MDK的支持的都可以使用。

噢,原来这样的,我此前一直以为要用st的芯片呢,还要开启CRC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V5.30.0.0的MDK好像找不到emwin的pack

在中间件软件包路径里面:

\Keil\MDK-Middleware\7.13.0\em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