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X] ThreadX NetXDUO升级至V6.1.7(2021-06-08)

楼主(2021-06-08):
(无正文)

网友A:
NETX 怎么用的?
我的理解是,NETX作为协议层,类似于 LWIP,硬件接口操作的应该是 EMAC,而 EMAC 底层还需要接 PHY 芯片。
放在 STM32F429 等自带 RMII 的单片机上, RMII 就是 EMAC,外接 LAN8720 等芯片就能实现有线网络。

但如果是 WIFI 网络呢? 是不是需要一个 集成了 EMAC + PHY 功能的 WIFI 芯片或者模块?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如果确实如此,那有哪些 WIFI 模块是可以配合 NETX 一起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X 怎么用的?
我的理解是,NETX作为协议层,类似于 LWIP,硬件接口操作的应该是 EMAC,而 EMAC 底层还 ...

1、理解有偏差。EMAC是以太网媒介访问控制器,局域网中数据链路层的下层部分,提供地址及媒体访问的控制方式。而F429自带MAC,通过RMII接口或者MII接口方式外接PHY物理层芯片。

2、netx,lwip,tcpne等都是网络协议栈,底层支持wifi,ppp,以太网等。

使用netx的wifi也很多,当前做的最好的是dialog

Dialog半导体给电池供电WiFi芯片DA16200提供的ThreadX全家桶SDK真是牛,案例超级丰富,比瑞萨还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6975&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理解有偏差。EMAC是以太网媒介访问控制器,局域网中数据链路层的下层部分,提供地址及媒体访问的控制 ...

第一点我再看下大佬的教程。

现在主要是第二点,我不是要找一个使用了 NETX 的 WIFI 模块,而是我的板子要用到WIFI。
如果是有线网,将 PHY 芯片连接到 单片机的 MII,然后 NETX 底层写上 MII 驱动接口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如果是 WIFI, 我需要一个能连接到单片机的模块,SPI 或者 并口,或者其他连接方式都可以,但是这个连接方式也需要一个驱动接口,然后可以在单片机里运行 NETX,访问这个 WIFI。

NETX 是运行在单片机内部的,而不是模块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我再看下大佬的教程。

现在主要是第二点,我不是要找一个使用了 NETX 的 WIFI 模块,而是我的板 ...

这不是使用NETX的模块,这是M4内核的WiFi单片机。
提供的SDK就是开发这个单片机用的,不是作为模块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