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内核这波操作可以,开关中断已经增加basepri方式

楼主(2021-06-08):
新的V6.1.7已经增加basepri开关中断方式:

Basepri寄存器做全局开关中断的方案,这样可以让高优先级中断不受ThreadX管控,实现零中断延迟

见tx_port.h
#ifndef TX_DISABLE_INLINE

/* Define the TX_LOWEST_SET_BIT_CALCULATE macro for each compiler. */
#ifdef __ICCARM__       /* IAR Compiler */
#define TX_LOWEST_SET_BIT_CALCULATE(m, b)       (b) = (UINT) __CLZ(__RBIT((m)));
#elif defined(__CC_ARM) /* AC5 Compiler */
#define TX_LOWEST_SET_BIT_CALCULATE(m, b)       (b) = (UINT) __clz(__rbit((m)));
#elif defined(__GNUC__) /* GCC and AC6 Compiler */
#define TX_LOWEST_SET_BIT_CALCULATE(m, b)       __asm__ volatile (" RBIT %0,%1 ": "=r" (m) : "r" (m) ); \
                                                __asm__ volatile (" CLZ  %0,%1 ": "=r" (b) : "r" (m) );
#endif

/* Define the interrupt disable/restore macros for each compiler. */

#if defined(__GNUC__) || defined(__ICCARM__)

/*** GCC/AC6 and IAR ***/

__attribute__( ( always_inline ) ) static inline unsigned int __get_interrupt_posture(void)
{
unsigned int posture;
#ifdef TX_PORT_USE_BASEPRI
    __asm__ volatile ("MRS  %0, BASEPRI ": "=r" (posture));
#else
    __asm__ volatile ("MRS  %0, PRIMASK ": "=r" (posture));
#endif
    return(posture);
}

#ifdef TX_PORT_USE_BASEPRI
__attribute__( ( always_inline ) ) static inline void __set_basepri_value(unsigned int basepri_value)
{
    __asm__ volatile ("MSR  BASEPRI,%0 ": : "r" (basepri_value));
}
#else
__attribute__( ( always_inline ) ) static inline void __enable_interrupts(void)
{
    __asm__ volatile ("CPSIE  i": : : "memory");
}
#endif

__attribute__( ( always_inline ) ) static inline void __restore_interrupt(unsigned int int_posture)
{
#ifdef TX_PORT_USE_BASEPRI
    __set_basepri_value(int_posture);
    //__asm__ volatile ("MSR  BASEPRI,%0": : "r" (int_posture): "memory");
#else
    __asm__ volatile ("MSR  PRIMASK,%0": : "r" (int_posture): "memory");
#endif
}

__attribute__( ( always_inline ) ) static inline unsigned int __disable_interrupts(void)
{
unsigned int int_posture;

    int_posture = __get_interrupt_posture();

#ifdef TX_PORT_USE_BASEPRI
    __set_basepri_value(TX_PORT_BASEPRI);
#else
    __asm__ volatile ("CPSID i" : : : "memory");
#endif
    return(int_posture);
}

__attribute__( ( always_inline ) ) static inline void _tx_thread_system_return_inline(void)
{
unsigned int interrupt_save;

    /* Set PendSV to invoke ThreadX scheduler.  */
    *((ULONG *) 0xE000ED04) = ((ULONG) 0x10000000);
    if (__get_ipsr_value() == 0)
    {
        interrupt_save = __get_interrupt_posture();
#ifdef TX_PORT_USE_BASEPRI
        __set_basepri_value(0);
#else
        __enable_interrupts();
#endif
        __restore_interrupt(interrupt_save);
    }
}

#define TX_INTERRUPT_SAVE_AREA                  unsigned int interrupt_save;
#define TX_DISABLE                              interrupt_save =  __disable_interrupts();
#define TX_RESTORE                              __restore_interrupt(interrupt_save);

/*** End GCC/AC6 and IAR ***/

#elif defined(__CC_ARM)

/*** AC5 ***/

static __inline unsigned int __get_interrupt_posture(void)
{
unsigned int posture;
#ifdef TX_PORT_USE_BASEPRI
    __asm__ volatile ("MRS  #posture, BASEPRI");
#else
    __asm__ volatile ("MRS  #posture, PRIMASK");
#endif
    return(posture);
}

#ifdef TX_PORT_USE_BASEPRI
static __inline void __set_basepri_value(unsigned int basepri_value)
{
    __asm__ volatile ("MSR  BASEPRI, #basepri_value");
}
#endif

static __inline unsigned int __disable_interrupts(void)
{
unsigned int int_posture;

    int_posture = __get_interrupt_posture();

#ifdef TX_PORT_USE_BASEPRI
    __set_basepri_value(TX_PORT_BASEPRI);
#else
    __asm__ volatile ("CPSID i");
#endif
    return(int_posture);
}

static __inline void __restore_interrupt(unsigned int int_posture)
{
#ifdef TX_PORT_USE_BASEPRI
    __set_basepri_value(int_posture);
#else
    __asm__ volatile ("MSR  PRIMASK, #int_posture");
#endif
}

static void _tx_thread_system_return_inline(void)
{
unsigned int interrupt_save;

    /* Set PendSV to invoke ThreadX scheduler.  */
    *((ULONG *) 0xE000ED04) = ((ULONG) 0x10000000);
    if (_ipsr == 0)
    {
#ifdef TX_PORT_USE_BASEPRI
        interrupt_save = __get_interrupt_posture();
        __set_basepri_value(0);
        __set_basepri_value(interrupt_save);
#else
        interrupt_save = __disable_irq();
        __enable_irq();
        if (interrupt_save != 0)
            __disable_irq();
#endif
    }
}

#define TX_INTERRUPT_SAVE_AREA                  unsigned int interrupt_save;
#define TX_DISABLE                              interrupt_save = __disable_interrupts();
#define TX_RESTORE                              __restore_interrupt(interrupt_save);

/*** End AC5 ***/

#endif  /* Interrupt disable/restore macros for each compiler. */

/* Redefine _tx_thread_system_return for improved performance.  */

#define _tx_thread_system_return                _tx_thread_system_return_inline

#else   /* TX_DISABLE_INLINE is defined */

UINT                                            _tx_thread_interrupt_disable(VOID);
VOID                                            _tx_thread_interrupt_restore(UINT previous_posture);

#define TX_INTERRUPT_SAVE_AREA                  register UINT interrupt_save;

#define TX_DISABLE                              interrupt_save = _tx_thread_interrupt_disable();
#define TX_RESTORE                              _tx_thread_interrupt_restore(interrupt_save);
#endif  /* TX_DISABLE_INLINE */

楼主:
下面这个是我之前自己做的:

ThreadX内核的开关中断使用BasePri实现方法,支持AC5,AC6,MDK和GCC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733&fromuid=58

网友A(2024-06-28):
硬汉你好,这个特性如何理解,是不是不受ThreadX管理的中断处理函数,不再进行退出时自动调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你好,这个特性如何理解,是不是不受ThreadX管理的中断处理函数,不再进行退出时自动调度吗?

OS内核里面有些临界的地方有开关全局中断的处理,使用了BASEPRI后,内核里面开关全局中断的地方,就不会关闭不受ThreadX控制的更高优先级中断,从而让这些中断实现零中断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