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搞定ThreadX原装的任务,中断和空闲执行时间统计功能,含CPU利用率

楼主(2021-06-08):
终于不再需要用之前统计方式了,还是原装的方便。

网友:
cpu 使用率呢?

楼主:
CPU利用率 = 1 - 空闲时间/总执行时间

楼主:
更新加入CPU利用率,每100ms统计一次

网友A:
贴下程序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下程序学习下。

本周更新相应章节教程和配套例子,MDK AC5, AC6,IAR和GCC都做好了。

网友B(2021-10-11):
hi 硬汉大哥:
    该功能是不是只在单核系统上是可用的,SMP系统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 硬汉大哥:
    该功能是不是只在单核系统上是可用的,SMP系统支持吗?

应该也没问题,可以考虑每个核都整个利用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也没问题,可以考虑每个核都整个利用率

你的意思是,比如在两个core的smp系统里,搞两套变量分别给两个core使用,每次进出调度或者中断统计时间时,先获取自己的core id,然后更新本core使用的变量,这样两个core的cpu利用率独立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比如在两个core的smp系统里,搞两套变量分别给两个core使用,每次进出调度或者中断统计时间 ...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

网友C(2023-12-16):
硬汉老师,请教下为啥我增加了CPU利用率,仿真调试的时候有效正常显示,但是退出仿真状态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老师,请教下为啥我增加了CPU利用率,仿真调试的时候有效正常显示,但是退出仿真状态就不行了!

重新上电后是否正常,这个是基于DWT时钟周期计数器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电后是否正常,这个是基于DWT时钟周期计数器实现的。

可以了,DWT的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