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droplist 控件的弹出框能不能往上弹出?

楼主(2021-06-08):
如题

楼主:
自己摸索了一下,搞定向上弹出的问题了。

第一步,实现一个回调函数,在显示消息里重新定位弹出框的位置。
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是最后调用的默认处理函数一定要是 _gx_popup_list_event_process,这个函数需要另外包含头文件 gx_window.h
不能是 gx_vertical_list_event_process,更加不能是 gx_window_event_process。

第二步,将上面的回调函数绑定到 drop_list 的弹出框,注意不是绑定到 drop_list。
并且要在弹出框(vertical_list)的user_data 里 记录 drop_list 的句柄(也可以以结构体指针的形式记录更多东西),
记录这个句柄的作用是希望回调函数能通用,在回调函数里计算 drop_list 的高,和 弹出框的高度。
不能直接用 vertical_list 的 parent 指针,因为 vertical_list 的 parent 指针不是 drop_list, 而是与 drop_list 同一个parent。

通过这个方法,可以自由调整弹出框的显示位置。

楼主:
发现将 list 定义为 GX_POPUP_LIST* 类型,就可以不使用 user_data 传递指针了,直接用 list->gx_popup_list_owner。

要是官方能加个设置,可以选择往上还是往下弹出就方便多了。

网友A:
这种的弹出方式,可以考虑用GUIX Studio的 animation 做弹出的。

网友(2023-09-11):
引用 楼主:
发现将 list 定义为 GX_POPUP_LIST* 类型,就可以不使用 user_data 传递指针了,直接用 list->gx_popup_lis ...

楼主,这个回调函数放在哪里才能上弹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弹出方式,可以考虑用GUIX Studio的 animation 做弹出的。

硬汉哥,能分享个drop list上弹的例子吗?最底下一行的得上弹,要不显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