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设置BUTTON无效,触摸到了BUTTO本身不会有任何改变

楼主(2021-06-08):
请问eric2013
在应用时,BUTTON有时要响应用户命令,有时则不能响应。
如何设置BUTTON无效,触摸到了BUTTO本身不会有任何改变。

网友A:
可以设置禁能状态,有个函数WM_DisableWindow,好像是这么写,你查询手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禁能状态,有个函数WM_DisableWindow,好像是这么写,你查询手册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