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栈的问题?

楼主(2021-06-08):
请问中断压栈,的栈是这个区域吗?
这个栈是在SRAM里吗?0x2000 0000------0x2001 BFFF

网友:
是你xxxx.s启动文件里面设置的栈空间

楼主:
有什么区别?

网友:
都是这个栈。

楼主(2021-11-10):
PSP和MSP 使用的是同一空间地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SP和MSP 使用的是同一空间地址吗?

是的,同一时刻只有一个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