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uart FIFO和DMA FIFO异同

楼主(2021-06-08):
在uart传输模式设为DMA方式的时候,定义了两个fifo,一个是DMA的,另外一个是uart自身的,uart自身的可以用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设定门限,DMA方式的有hdma_usart1_rx.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请问硬汉大哥,这两个FIFO是什么关系?分别是干什么用的呢?感觉好乱啊。

网友:
STM32H7的硬件串口FIFO主要用于中断方式,不支持用于DMA方式。

DMA的FIFO是它自己带的,一方面是降低带宽需求,起到缓冲作用,另一方便是方便目的地址和原地址不同带宽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