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S1256+ESP8266+S

楼主(2021-06-08):
我现在有ADS1256的例程,也有Wifi模块ES8266模块的例程,我现在想做一个能够实现无线传输的,怎么把这两个工程合并成一个呢?

网友A:
论坛置顶帖V5标准库网盘,裸机例子里面分布做了8266和ADS1256的例子,建议将两个例子都跑跑熟练下,然后将其中一个例子移植到另一个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置顶帖V5标准库网盘,裸机例子里面分布做了8266和ADS1256的例子,建议将两个例子都跑跑熟练下,然后将 ...

谢谢,我现在成功的把他们两个移植到一个工程里了,现在有个问题是我用WiFi 发出的AD数据是一各个奇怪的符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成功的把他们两个移植到一个工程里了,现在有个问题是我用WiFi 发出的AD数据是一各个奇怪的 ...

注意发送的是实际数值还是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发送的是实际数值还是字符

非常感谢您回复我这么基础的问题,我是这个板子的初学者,之前也没玩过32的板子,正好老师的项目要这个,对, 我发现了您说的问题,AD采集打印的是整型的数值,而ESP8266发送的是字符类型,现在在想办法把那个AD的数值转换成适合传输的字符型,目前还没搞好,5555555555555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回复我这么基础的问题,我是这个板子的初学者,之前也没玩过32的板子,正好老师的项目要这个, ...

使用C库函数sprintf转换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库函数sprintf转换比较方便。

谢谢,我一会就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