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数据采集连续写入SD卡

楼主(2021-06-08):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数据采集时,用7606采集。所需采样率大概10K,可以使用软件定时器采集吗?另外,采集后的数据想保存到SD卡中,对于这种连续采集的数据应该怎样保存到SD卡中?

网友A:
我们bsp_timer.C里面的软件定时器吗,这个定时器的精度是1ms。

10K的话,还是用通用硬件定时器方便,

数据保存的话,搞个双缓冲方式。

楼主:
感谢硬汉哥的指点,对于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小白比较菜),硬汉哥一两句话就能解决,拨开云雾

网友(2024-05-08):
引用 网友A:
我们bsp_timer.C里面的软件定时器吗,这个定时器的精度是1ms。

10K的话,还是用通用硬件定时器方便,

硬汉哥你好,我现在在做f407+ad7606的spi方式做数据采集,移植了你们代码,现在实现了数据采集部分,采样率在10k左右,需要将数据存储到sd卡里,现在我是将采集到的数据放到一个uint16_t这样一个类型的数组里,大小是4096,我用fwrite函数写入这个数组,在电脑端打开文件是乱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代码在下面

void AD7606_ReadFifo(void)
{
        uint32_t i;

        if(g_tAD.FIFO1Full_flag == 1)
        {
                res = f_open(&fil, "0:/data101.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if (res != FR_OK) {
                        // 文件打开失败
                printf("文件打开失败\r\n");
                }
                f_lseek(&fil, f_size(&fil));
                res= f_write(&fil,(char *)g_tAD.usFIFO1Buf , sizeof(g_tAD.usFIFO1Buf), &bww);

                printf("FIFO1写入%d字节\r\n",bww);
//                for(i = 0; i < CA_SIZE; i++)
//                {
//                                                int_sampleVol = ((int32_t)50000)*((float)((short)g_tAD.usFIFO1Buf)/32768);        //单位0.1mv
//                                        sprintf(buf,"%0.1f\r\n", (float)int_sampleVol/10+15);
////                                int_sampleVol = int_sampleVol/10+15+'0';
//                                        res= f_write(&fil, buf, sizeof(buf), &bww);
//                                        f_lseek(&fil, f_size(&fil));
//                                        printf("FIFO1写入%d字节\r\n",bww);
//                        if(res != FR_OK)printf("写入数据失败\r\n");
//                }

                f_close(&fil);
      /*************************************/
     INTX_DISABLE();//关掉总中断
     g_tAD.FIFO1Full_flag = 0;
     INTX_ENABLE();//开启总中断
        }
        if(g_tAD.FIFO2Full_flag == 1)
        {
                res = f_open(&fil, "0:/data101.txt",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if (res != FR_OK) {
                        // 文件打开失败
                printf("文件打开失败\r\n");
                }
                f_lseek(&fil, f_size(&fil));
                res= f_write(&fil,(char *)g_tAD.usFIFO1Buf , sizeof(g_tAD.usFIFO2Buf), &bww);
                printf("FIFO2写入%d字节\r\n",bww);
//                for(i = 0; i < CA_SIZE; i++)
//                {
//                                                int_sampleVol = ((int32_t)50000)*((float)((short)g_tAD.usFIFO2Buf)/32768);        //单位0.1mv
//        //
////                                        int_sampleVol = int_sampleVol/10+15+'0';
//                                                sprintf(buf,"%0.1f\r\n", (float)int_sampleVol/10+15);
//                                                res= f_write(&fil, buf, sizeof(buf), &bww);
//                                                f_lseek(&fil, f_size(&fil));
//                                                printf("FIFO2写入%d字节\r\n",bww);
//                        if(res != FR_OK)printf("写入数据失败\r\n");
//                }

                f_close(&fil);
      /*************************************/
     INTX_DISABLE();//关掉总中断
     g_tAD.FIFO2Full_flag = 0;
     INTX_ENABLE();//开启总中断
        }
}

网友:
哈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项目,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