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s485自动收发电路原理图求解。

楼主(2021-06-09):
这个图里的上下拉电阻,为什么470的时候485总线只可以带5个,4.7k的时候485总线可以带多个设备。是因为电流还是因为电压?像这样的有上下拉电阻的电路,这个引脚的电流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把R31,C48,C49,TVS9,TVS10去掉来测试。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B:
这个自动收发的电路实现是假的,发数据的时候驱动能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把R31,C48,C49,TVS9,TVS10去掉来测试。应该就没问题了。

R31只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有,别的都断开了。剩下的也就是保护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动收发的电路实现是假的,发数据的时候驱动能力不行

还行,带24个设备, 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B:
主机跟设备的平均距离有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跟设备的平均距离有多少米

主机和设备40米,设备之间是1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动收发的电路实现是假的,发数据的时候驱动能力不行

这种方式下,通讯速率不能太高。 因为线上的电容需要通过电阻释放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