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一个网口如何监听一根网线上双方向的数据?

楼主(2021-06-09):
如图1, SNIFF端要监听A B 双方的通信数据,要硬件上要怎么实现?
如图2 ,监听模式,SNIFF端仅能监听AB收发数据。正常模式,只直接一端的时候,当做普通网口,能收发数据

网友:
图1还真不知道行不行。

图2的话,整个双网卡,做纯网络数据转发是否合适。

网友:
交换机的端口镜像功能了解一下

楼主(2021-07-23):
更新:已经使用带监听功能的交换机芯片,IP175G,SMI 直接配置2个寄存器,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