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API 执行速度测试

楼主(2021-06-09):
一直以为队列是RTOS任务同步速度最慢的API,今天特地测试了下threadx任务同步直接颠覆了我的认知。

测试分为两部分,请求同步的任务为最高优先级,发送同步的分别为低优先级任务和ISR。

测试平台 IAR8.401。 芯片AT32F407,程序在0等待区执行。

程序执行时钟数通过 DWT获取:
#define bsp_cpu_clks_get()    DWT->CYCCNT

时间统计变量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uint32_t u_tick;
    volatile uint32_t powerup_time_cnt;

    timer_pulse_type pulse;
    sig_time_type sig_time;
    TIME_Type rtc_time;

高优先级任务等待
while (1)
        {
       bsp_dwt_check();

                // 信号量测试
                sys_st.api_tick.sem_req = 1;
                tx_semaphore_get(&os_obj.sem_tst, TX_WAIT_FOREVER);
                sys_st.api_tick.sem_rcv_tick = bsp_cpu_clks_get();
                sys_st.api_tick.sem_tick_amount =
                        sys_st.api_tick.sem_rcv_tick - sys_st.api_tick.sem_send_tick;

                // 事件组测试
                sys_st.api_tick.event_req = 1;
                tx_event_flags_get(&os_obj.event_tst,
                                                   0xFFFF,
                                                   TX_OR_CLEAR,
                                                   &sys_st.api_tick.event_dat ,
                                                   TX_WAIT_FOREVER);
                sys_st.api_tick.event_rcv_tick = bsp_cpu_clks_get();
                sys_st.api_tick.event_tick_amount =
                        sys_st.api_tick.event_rcv_tick - sys_st.api_tick.event_send_tick;

                // 队列测试
                sys_st.api_tick.quene_req = 1;
                tx_queue_receive(&os_obj.quene_tst,
                                                 sys_st.api_tick.quene_dat,
                                                 TX_WAIT_FOREVER);
                sys_st.api_tick.quene_rcv_tick = bsp_cpu_clks_get();
                sys_st.api_tick.quene_tick_amount =
                        sys_st.api_tick.quene_rcv_tick - sys_st.api_tick.quene_send_tick;

                // 互斥量获取
                /*
                sys_st.api_tick.mutex_req_tick = bsp_cpu_clks_get();
                tx_mutex_get(&os_obj.mutex_common, TX_WAIT_FOREVER);
                sys_st.api_tick.mutex_get_tick_amount = bsp_cpu_clks_get() - sys_st.api_tick.mutex_req_tick;

                sys_st.api_tick.mutex_req_tick = bsp_cpu_clks_get();
                tx_mutex_put(&os_obj.mutex_common);
                sys_st.api_tick.mutex_put_tick_amount = bsp_cpu_clks_get() - sys_st.api_tick.mutex_req_tick;
                */

                // 互斥量等待获取
                if(sys_st.api_tick.b_mutex_busy)
                {
                        sys_st.api_tick.mutex_req = 1;
                        tx_mutex_get(&os_obj.mutex_common, TX_WAIT_FOREVER);

                        sys_st.api_tick.mutex_get_tick = bsp_cpu_clks_get();
                        sys_st.api_tick.mutex_get_tick_amount =
                                sys_st.api_tick.mutex_get_tick - sys_st.api_tick.mutex_put_tick;

                        tx_mutex_put(&os_obj.mutex_common);
                }
        }

低优先级任务发送
void os_sync_send(void)
{
        if(sys_st.api_tick.sem_req)
        {
                sys_st.api_tick.sem_send_tick = bsp_cpu_clks_get();
                tx_semaphore_put(&os_obj.sem_tst);
        }

        if(sys_st.api_tick.event_req)
        {
                sys_st.api_tick.event_send_tick = bsp_cpu_clks_get();
                tx_event_flags_set(&os_obj.event_tst, 1, TX_OR);
        }

        if(sys_st.api_tick.quene_req)
        {
                sys_st.api_tick.quene_send_tick = bsp_cpu_clks_get();
                 tx_queue_send(&os_obj.quene_tst, sys_st.api_tick.quene_dat, TX_NO_WAIT);
        }

        if(!sys_st.api_tick.b_mutex_busy)
        {
                tx_mutex_get(&os_obj.mutex_common, TX_WAIT_FOREVER);
                sys_st.api_tick.b_mutex_busy = 1;
        }

        if(sys_st.api_tick.mutex_req)
        {
                sys_st.api_tick.mutex_put_tick = bsp_cpu_clks_get();
                tx_mutex_put(&os_obj.mutex_common);
        }

}

测试结果如下:
我原以为信号方式是最快的,结果它最慢,队列反而是最快的。互斥量的测试方法是,让低优先级任务先获取信号量,然后高优先级任务请求,测得时间是 低优先级任务释放到高优先级获取成功的时间。
另外,当互斥信号量空闲时,获取仅71时钟,释放68时钟。

=====================================================================================
ISR发送测试

void isr_sync_send(void)
{
        if(sys_st.api_tick.sem_req)
        {
                sys_st.api_tick.sem_send_tick = bsp_cpu_clks_get();
                tx_semaphore_put(&os_obj.sem_tst);
        }

        if(sys_st.api_tick.event_req)
        {
                sys_st.api_tick.event_send_tick = bsp_cpu_clks_get();
                tx_event_flags_set(&os_obj.event_tst, 1, TX_OR);
        }

        if(sys_st.api_tick.quene_req)
        {
                sys_st.api_tick.quene_send_tick = bsp_cpu_clks_get();
                 tx_queue_send(&os_obj.quene_tst, sys_st.api_tick.quene_dat, TX_NO_WAIT);
        }
}

ISR中发送同步,信号量表现好多了,队列依然是最快的。
互斥量在ISR不可用,不测试

由于threadx不同的宏定义对执行效率有重大影响,本测试仅代表API的相对速度。测试得到的时钟数数据是反复观测的,结果应该是准确的。
测试用tx_user.h配置

网友:
这里有建议?!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