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下,使用 C8051 系列的单片机,大家伙都使用哪种仿真器,支持最新的 keil ide ??

楼主(2021-06-09):
请教下,使用 C8051 系列的单片机,大家伙都使用哪种仿真器,支持最新的 keil ide ??

我目前使用的 c8051 仿真器,貌似只能支持 keil-4 v9.5.1 这个版本的,

请教下,使用C8051F380 系列单片机,有没有比较好点的仿真器推荐

能够支持最新的 keil uv5 编译器

网友:
帮顶下,这个还真不太了解。

网友A:
我用的这个,C8051居然跟你是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个,C8051居然跟你是同型号。

你现在使用的是哪个仿真器啊 ? 我目前使用的是淘宝上买的,几十大洋,目前调试程序是使用的是 keil v4 ,仿真时经常崩溃,必须得重新启动 keil 软件,但是调试一次后再次进行调试时又崩溃,又得关闭工程重新打开 keil v4, 之前捣鼓过 keil v5 的,但是貌似在 v5 下,仿真器的驱动识别不了啊,哎,悲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使用的是哪个仿真器啊 ? 我目前使用的是淘宝上买的,几十大洋,目前调试程序是使用的是 keil v4  ...

图片没显示出来。FY U-EC6,也是淘宝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