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新唐N76E003的ICP串行协议

楼主(2021-06-09):
H7-tool可以烧录新唐N76E003的固件,请问有没有对应的烧录串行协议?

网友A:
下载开源的APP 1.X,里面有开源代码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开源的APP 1.X,里面有开源代码可参考。

具体是N76E003的ICP串行协议。开源app 1.x指的是H7-Tool app 1.x吗? 方便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N76E003的ICP串行协议。开源app 1.x指的是H7-Tool app 1.x吗? 方便给个链接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

网友(2023-06-29):
感谢硬汉哥开源
硬汉哥有试过用这个算法烧写LDROM的部分吗?我把你的代码移植到了Arduino开发板上,但是只能读写APROM的部分,读LDROM得到的结果全是0xFF
我用逻辑分析仪抓包看了一下,发现Nu-Link在读APROM和LDROM的时候用的指令都是IAPCMD_READ_APROM(0x00),但是读LDROM的时候起始地址是0x3800(14k APROM+4k LDROM)。看起来像是读FLASH只用一种指令,只是APROM和LDROM对应的起始地址不一样
写APROM和LDROM也是类似的情况,使用的指令都是IAPCMD_PROGRAM_APROM(0x21),只是起始地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