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UdpServer的用法

楼主(2021-06-10):
IDUdpServer研究心得

Indy10中的控件IDUdpServer使用方便,比之Indy9有较大的改动,不过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先弄清楚它的基本工作流程哦,不然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一下是本人经过查看源代码及N多测试得出的一些心得:

(1)    使用多线程

把控件的ThreadedEvent设置为true后控件事件就会在绑定线程内执行了,这个多线程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每个连接创建一个线程,其实不是这样的。Udp是没有连接概念的,而事实上是每个绑定套接字(Binding:TIdSocketHandle)绑定创建后都会开启一个线程,这个线程专门处理当前绑定套接字的收发工作。

(2)    OnUDPRead事件AThread、ABinding直接的关系

上面我们也说到了每个绑定套接字(Binding:TIdSocketHandle)绑定创建后都会开启一个线程,这样就是说这两个参数是一一对应,每个AThread的线程工作期间只处理当前的绑定套接字的收发。

(3)    Dll内使用IdUdpServer无法执行OnUDPRead事件?

答案其实是否定的,如果我们把ThreadedEvent设置为true的话在dll内OnUDPRead事件是可以正常激发的,我们可以看看一下代码:

procedure TIdUDPListenerThread.Run;

var

  PeerIP: string;

  PeerPort : TIdPort;

  ByteCount: Integer;

begin

  if FBinding.Select(AcceptWait) then try

    // Doublecheck to see if we've been stopped

    // Depending on timing - may not reach here if it is in ancestor run when thread is stopped

    if not Stopped then begin

      SetLength(FBuffer, FServer.BufferSize);

      ByteCount := GStack.ReceiveFrom(FBinding.Handle, FBuffer, PeerIP, PeerPort, FBinding.IPVersion);

      SetLength(FBuffer, ByteCount);

      FBinding.SetPeer(PeerIP, PeerPort, FBinding.IPVersion);

      if FServer.ThreadedEvent then begin                     //备注(1)

        UDPRead;

      end else begin

        Synchronize(UDPRead);

      end;

    end;

  except

    // exceptions should be ignored so that other clients can be served in case of a DOS attack

    on E : Exception do

    begin

      FCurrentException := E.Message;

      FCurrentExceptionClass := E.ClassType;

      if FServer.ThreadedEvent then begin

        UDPException;

      end else begin

        Synchronize(UDPException);

      end;

    end;

  end;

end;

这段代码是套接字工作线程的主要实现代码,从备注(1)加粗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IdUdpServer的属性ThreadedEvent为false时会使用到了Synchronize进行主线程同步,而Synchronize方法是无法在dll应用程序内正常使用的,所以大家使用时候要注意这点。

(4)    Server.ReceiveBuffer、Binding.Receive方法使用注意事项

请看看一下代码:

    if UDPController.Bindings[0].Readable(20000) then begin

      try

        SetLength(FBuffer,2048);

        RecvLen:=UDPController.Bindings[0].Receive(FBuffer);

        BytesToRaw(FBuffer,_LogonDataPackage,SizeOf(_LogonDataPackage));

        //Result := Binding.RecvFrom(ABuffer, VPeerIP, VPeerPort, AIPVersion);

       AThread.UDPRead;            //备注1

      except

        // exceptions should be ignored so that other clients can be served in case of a DOS attack

        on E : Exception do

        begin

            AThread.UDPException;     //备注2

          end;

        end;

      end;

    end

    else begin

      RecvLen:=0;

end;

注意备注部分,这样是不恰当的,地方AThread.UDPRead时,读的数据却是上次的数据,不是我们预想的结果,故需使用以下代码:

    if UDPController.Bindings[0].Readable(20000) then begin

      try

        SetLength(FBuffer,2048);

       RecvLen:=UDPController.Bindings[0]. RecvFrom(FBuffer,CurrPeerIP,CUrrPeerPort, UDPController.Bindings[0].IPVersion);

// 设置当前Peer,很重要

      UDPController.Bindings[0].SetPeer(CurrPeerIP,CUrrPeerPort,Binding.IPVersion);

        BytesToRaw(FBuffer,_LogonDataPackage,SizeOf(_LogonDataPackage));

        AThread.Server.OnUDPRead(AThread,FBuffer,AThread.Binding);

      except

        // exceptions should be ignored so that other clients can be served in case of a DOS attack

        on E : Exception do

        begin

            AThread.Server.OnUDPException(AThread,AThread.Binding,E.Message,E.ClassType);

        end;

        end;

      end;

    end

    else begin

      RecvLen:=0;

    end;

(5)    在绑定线程外不宜使用Server.ReceiveBuffer、Binding.Receive等方法接收数据报

绑定线程外接收数据报如接收到不是自己所需数据时,很难把此次数据拷挂到绑定线程内激发OnUDPRead,使得OnUDPRead事件只能响应在绑定线程外,这样给程序设计和跟踪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因此如在绑定线程外实现接收数据报效果最好建立自己的接收队列,使用轮训接收数据报队列的方式实现。

转载于:https://www.cnblogs.com/zhmore/archive/2010/08/29/1811921.html

网友:
这是passcall语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