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下,目前有一个 4g 的 gps+gprs 一体模块,数据输入输出就只有一路uart , 数据收发时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规避发生冲突 ?

楼主(2021-06-10):
请教下,目前有一个 4g 的  gps+gprs 一体模块,数据输入输出就只有一路uart , 数据收发时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规避发生冲突 ?

就是如果 我目前发送了 一条 gprs 指令,此时正在等待 模块响应,而正好在此时 gps 也发出了一条指令,此时 2条指令都发送给模块,那么会引起数据输出冲突,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避开,

程序没有使用 os 系统,全裸奔的

网友A:
GPS不需要实时处理吧,建议GPRS处理完毕空闲了处理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不需要实时处理吧,建议GPRS处理完毕空闲了处理GPS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B:
模块是否支持cmux功能,如果支持可以区分消息是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是否支持cmux功能,如果支持可以区分消息是谁的?

貌似不支持,模块一旦进入透传模式就不再接受 模块指令了,除非退出 透传模式才可以, 感觉这样设计不太合理啊 ???
而且退出透传貌似是特殊的指令,

网友C(2021-10-20):
楼主现在用的GPS模块是哪家的,又好用的不推荐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