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设置特殊数据数值在ROM而运行时加载到RAM的方法

楼主(2021-06-10):
我想把一个64K常数表放到ROM flash里,但是程序运行时对应的表数组变量要在RAM地址里,在IAR如何配置?(nor flash访问速度没有RAM快,所以我把特殊数据放到RAM里加速访问)
类似 section .data 对于全局变量和局部静态变量的初始值放在ROM里,但是变量是在RAM地址,启动时候把DATA段copy到RAM来初始化对应变量。程序员感知不到,就把这些变量当做普通RAM变量来用。
GCC我知道如何去做,如下:但是IAR如何做不清楚,请指导

/* Used by the startup to initialize data */

  _sidata = LOADADDR(.data);
  /* Initialized data sections into "RAM" Ram type memory */
  .data :
  {
    . = ALIGN(4);

    _sdata = .;        /* create a global symbol at data start */

    *(.data)           /* .data sections */

    *(.data*)          /* .data* sections */
    . = ALIGN(4);

    _edata = .;        /* define a global symbol at data end */
  } >RAM AT> ROM

汇编启动文件里这样做

/* Copy the data segment initializers from flash to SRAM */

  ldr r0, =_sdata

  ldr r1, =_edata

  ldr r2, =_sidata

  movs r3, #0

  b LoopCopyDataInit

网友:
参考下

IAR中的程序代码在RAM执行的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192&fromuid=58

网友:
头文件xxx.h
extern int var[65536];
源文件xxx.c
int var[65536] = { };            // 初始化值

这样用不行吗?

网友:
不用const修饰,不就是在ram么,启动的时候会自动拷贝到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