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中,可以画加粗的虚线吗?

楼主(2021-06-10):
有个需求,想使用加粗的虚线,但是设置画笔尺寸后,虚线就变成实线了?

网友A:
虚线有个专门的API,可以设置粗细,不会变成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线有个专门的API,可以设置粗细,不会变成实线。

是这个吗?GUI_SetLineStyle(GUI_LS_DASH);我这边设置画笔尺寸是2是,线条就变成实线了。GUI_SetPenSize(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GUI_SetLineStyle(GUI_LS_DASH);我这边设置画笔尺寸是2是,线条就变成实线了。GUI_SetPenSize( ...

发点代码,晚上我在模拟器上试试,我记得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点代码,晚上我在模拟器上试试,我记得是可以的。

这两张图片是设置画笔尺寸后出来的效果。

DrawLineTest.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张图片是设置画笔尺寸后出来的效果。

函数有说明,仅支持pen siz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