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搞定大数据量FFT转换,展现下16KB浮点FFT变换,争取本周更新相应章节教程

楼主(2021-06-11):
由于ARM DSP库限制最大只能4096点,有点不够用,所以整理了个更大点数的。不限制点数,满足2^n即可。

网友A:
相比DSP库有没有速度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DSP库有没有速度优势

还没有测评,后面教程快结束的时候,统一测评下,再根据需要做优化。

网友B:
是软件fft,还是用dsp库变相实现大于4096点的fft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软件fft,还是用dsp库变相实现大于4096点的fft的呢?

是重新做的。

开启了硬件双精度浮点,编译器开AC6最快速度优化,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