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如何让编译器提示常量初始化不满的情况?

楼主(2021-06-11):
例如:const int SearchList[10] = {1,2,3,4,5,6,7};类似这种情况,我希望能检测出来。

网友:
你可以多输几个, 提示报错了就说明多了

网友:
IAR官网搜了下,没有找到相关问题。

网友:
有没有什么编译器能提示不知道, 但一个结构体赋前端部分的值是经常会用到的赋值方法, 所以我猜编译器是不会有提示的

网友:
根据C语言的语法,后面没有赋值的变量,会自动给0.
这不是错误,就不会提示了。

楼主:
主要是怕新同事不熟悉代码,漏了一些关联修改点。

网友:
多了会提示错误,不够就默认补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