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软件] H7-TOOL PC AUR 包

楼主(2021-06-11):
由于迟迟不出 H7-TOOL PC Linux 版本写了个 PKGBUILD 将 H7-TOOL PC 打包到 AUR 仓库了
有用 Arch 系得群友可以帮忙验证一下
为了便于区别将 h7toolpc-bin 改名成 h7tool-wine
https://aur.archlinux.org/packages/h7toolpc-wine/

PKGBUILD
# Maintainer: taotieren <admin@taotieren.com>

pkgname=h7toolpc-wine
pkgver=2.0.5
pkgrel=1
pkgdesc="Wine H7-TOOL 的 PC 上位机,支持串口、CAN、示波器、CMSIS-DAP、DS18B20、RTT Viewer、脱机烧录等"
arch=('x86_64')
url="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
license=('unknow')
provides=(${pkgname})
conflicts=(${pkgname} ${pkgname%-wine})
replaces=(h7toolpc-bin)
depends=('wine' 'wqy-zenhei')
optdepends=("wine-mono-gecko-version-fix: Fix the version numbers of wine-mono and wine-gecko files to solve the dialog box that pops up when starting wine.")
makedepends=('unarchiver')
backup=()
options=('!strip')
install=${pkgname}.install
source=("${pkgname/pc-wine/PC_release}.zip::http://www.armfly.com/download/H7-TOOL/${pkgname/pc-wine/PC_release}(V${pkgver}).zip"
        "icons.tar.gz"
        "${pkgname}.install")
sha256sums=('13a02cb749bc6e5c69986ee231e0647ed829c5d5247bd77d4509a91093f7e121'
            '6823224b5699dc17c41efdcbc8465554f007cb62cadea0aad9b67c08c5698142'
            '078a64b4818c65daabe24ad31ead1912ee564b15da79084fa1c7d1a004f30cef')
noextract=("${pkgname/pc-wine/PC_release}.zip"
            "icons.tar.gz")

prepare() {
    unar -e GBK "${srcdir}/${pkgname/pc-wine/PC_release}.zip"
}

package() {
    export LC_CTYPE="zh_CN.UTF-8"

    armfly="opt/armfly"

    install -dm0755 "${pkgdir}/${armfly}/${pkgname%-wine}"

    cp -ra ${srcdir}/${pkgname/pc-wine/PC_release}/* "${pkgdir}/${armfly}/${pkgname%-wine}"

    find "${pkgdir}/${armfly}" -type f -exec chmod 644 "{}" \;
    find "${pkgdir}/${armfly}" -type d -exec chmod 755 "{}" \;

    _ftname="wqy-zenhei.ttc"
    install -Dm0644 /dev/stdin "${pkgdir}/${armfly}/${pkgname%-wine}/regpatch.reg" << EOF
REGEDIT4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FontLink\SystemLink]
"Lucida Sans Unicode"="${_ftname}"
"Microsoft Sans Serif"="${_ftname}"
"MS Sans Serif"="${_ftname}"
"Tahoma"="${_ftname}"
"Tahoma Bold"="${_ftname}"
"SimSun"="${_ftname}"
"Arial"="${_ftname}"
"Arial Black"="${_ftname}"
"Lucida Sans Unicode"=str(7):"${_ftname}"
"Microsoft Sans Serif"=str(7):"${_ftname}"
"Tahoma"=str(7):"${_ftname}"
"Lucida Sans Unicode"="${_ftname}"
"Microsoft Sans Serif"="${_ftname}"
"Microsoft YaHei"="${_ftname}"
"微软雅黑"="${_ftname}"
"宋体"="${_ftname}"
"新細明體"="${_ftname}"
"DFKai-SB"="${_ftname}"
"FangSong"="${_ftname}"
"KaiTi"="${_ftname}"
"Microsoft JhengHei"="${_ftname}"
"Microsoft YaHei"="${_ftname}"
"MingLiU"="${_ftname}"
"NSimSun"="${_ftname}"
"PMingLiU"="${_ftname}"
"SimHei"="${_ftname}"
"SimKai"="${_ftname}"
"SimSun"="${_ftname}"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Wine\X11 Driver]
"ClientSideAntiAliasWithCore"="N"
"ClientSideAntiAliasWithRender"="N"
"ClientSideWithRender"="N"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
"FontSmoothing"="2"
"FontSmoothingType"=dword:00000002
"FontSmoothingGamma"=dword:00000578
"FontSmoothingOrientation"=dword:0000000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ine\Ports]
"COM1"="/dev/ttyUSB0"
"COM2"="/dev/ttyUSB1"
"COM3"="/dev/ttyUSB2"
"COM4"="/dev/ttyUSB3"
"COM5"="/dev/ttyUSB4"
"COM6"="/dev/ttyUSB5"
"COM7"="/dev/ttyACM0"
EOF

    install -Dm0755 /dev/stdin "${pkgdir}/usr/bin/${pkgname%-wine}" << EOF
#!/bin/bash
export WINEARCH=win32 WINEPREFIX="$HOME/.${pkgname%-wine}/wine"

if [ ! -d "$HOME"/.${pkgname%-wine} ] ; then
    mkdir -p "$HOME"/.${pkgname%-win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app.ini "$HOME"/.${pkgnam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Backup "$HOME"/.${pkgnam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Readback "$HOME"/.${pkgnam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ini "$HOME"/.${pkgnam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log "$HOME"/.${pkgnam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lua "$HOME"/.${pkgnam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regpatch.reg "$HOME"/.${pkgname%-wine}/wine || exit 1

    ln -s /${armfly}/${pkgname%-wine}/${pkgname/pc-wine/PC}.exe "$HOME"/.${pkgname%-wine}/${pkgname%-wine} || exit 1
    ln -s -T /${pkgdir}/${armfly}/${pkgname%-wine}/Driver "$HOME"/.${pkgname%-wine}/Driver || exit 1
    ln -s -T /${armfly}/${pkgname%-wine}/EMMC "$HOME"/.${pkgname%-wine}/EMMC || exit 1
    ln -s -T /${armfly}/${pkgname%-wine}/Help "$HOME"/.${pkgname%-wine}/Help || exit 1
    ln -s -T /${armfly}/${pkgname%-wine}/USBBus "$HOME"/.${pkgname%-wine}/USBBus || exit 1
    ln -s -T /${armfly}/${pkgname%-wine}/ChangeLog.txt "$HOME"/.${pkgname%-wine}/ChangeLog.txt || exit 1
fi

if [ ! -f "$HOME"/.${pkgname%-wine}/fontok ] ; then
    touch "$HOME"/.${pkgname%-wine}/fontok || exit 1
    regedit "$HOME"/.${pkgname%-wine}/wine/regpatch.reg && wineserver -k
    wine "$HOME"/.${pkgname%-wine}/Driver/WinUSB/zadig-2.5.exe
fi

wine "$HOME"/.${pkgname%-wine}/${pkgname%-wine} -opengl "$@"
EOF

    install -Dm0644 /dev/stdin "${pkgdir}/usr/share/applications/${pkgname%-wine}.desktop" << EOF
[Desktop Entry]
Name=${pkgname%-wine}
Name[zh_CN]=${pkgname%-wine}
Comment=${pkgdesc}
#MimeType=application/x-${pkgname%-wine};
Exec=${pkgname%-wine} %f
Type=Application
Categories=Development;Tool;
Terminal=false
Version=${pkgver}
EOF

    install -Dm0755 /dev/stdin "${pkgdir}/usr/bin/${pkgname/-wine/-old}" << EOF
#!/bin/bash
export WINEARCH=win32 WINEPREFIX="$HOME/.${pkgname%-wine}/wine"

if [ ! -d "$HOME"/.${pkgname%-wine} ] ; then
    mkdir -p "$HOME"/.${pkgname%-win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app.ini "$HOME"/.${pkgnam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Backup "$HOME"/.${pkgnam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Readback "$HOME"/.${pkgnam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ini "$HOME"/.${pkgnam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log "$HOME"/.${pkgnam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lua "$HOME"/.${pkgname%-wine} || exit 1
    cp -r /${armfly}/${pkgname%-wine}/regpatch.reg "$HOME"/.${pkgname%-wine}/wine || exit 1

    ln -s /${armfly}/${pkgname%-wine}/${pkgname/pc-wine/PC(PC V1.44 用于升级V2.00前的固件)}.exe "$HOME"/.${pkgname%-wine}/${pkgname/-wine/-old} || exit 1
    ln -s -T /${pkgdir}/${armfly}/${pkgname%-wine}/Driver "$HOME"/.${pkgname%-wine}/Driver || exit 1
    ln -s -T /${armfly}/${pkgname%-wine}/EMMC "$HOME"/.${pkgname%-wine}/EMMC || exit 1
    ln -s -T /${armfly}/${pkgname%-wine}/Help "$HOME"/.${pkgname%-wine}/Help || exit 1
    ln -s -T /${armfly}/${pkgname%-wine}/USBBus "$HOME"/.${pkgname%-wine}/USBBus || exit 1
    ln -s -T /${armfly}/${pkgname%-wine}/ChangeLog.txt "$HOME"/.${pkgname%-wine}/ChangeLog.txt || exit 1
fi

if [ ! -f "$HOME"/.${pkgname%-wine}/fontok ] ; then
    touch "$HOME"/.${pkgname%-wine}/fontok || exit 1
    cd "$HOME"/.${pkgname%-wine}/wine && regedit regpatch.reg && wineserver -k
fi

    wine "$HOME"/.${pkgname%-wine}/${pkgname/-wine/-old} -opengl"$@"
EOF

    install -Dm0644 /dev/stdin "${pkgdir}/usr/share/applications/${pkgname/-wine/-old}.desktop" << EOF
[Desktop Entry]
Name=${pkgname/-wine/-old}
Name[zh_CN]=${pkgname/-wine/-old}
Comment=Wine H7-TOOL 旧版的 PC 上位机,支持串口、CAN、示波器、CMSIS-DAP、DS18B20、RTT Viewer、脱机烧录等
#MimeType=application/x-${pkgname%-wine};
Exec=${pkgname/-wine/-old} %f
Type=Application
Categories=Development;Tool;
Terminal=false
Version=1.44
EOF

    install -Dm644 /dev/stdin "${pkgdir}/etc/udev/rules.d/10-h7tool.rules" << EOF
# Copy this file to /etc/udev/rules.d/ or /usr/lib/udev/rules.d/
# If rules fail to reload automatically, you can refresh udev rules
# with the command "sudo udevadm control --reload"

ACTION!="add|change", GOTO="h7tool_rules_end"

SUBSYSTEM=="gpio", MODE="0660", GROUP="plugdev", TAG+="uaccess"

SUBSYSTEM!="usb|tty|hidraw", GOTO="h7tool_rules_end"

# Please keep this list sorted by VID:PID

# H7-tool
ATTRS{idVendor}=="C251", ATTRS{idProduct}=="F00A", MODE="666", GROUP="plugdev", TAG+="uaccess"

# CMSIS-DAP compatible adapters
ATTRS{product}=="*CMSIS-DAP*", MODE="666", GROUP="plugdev", TAG+="uaccess"

LABEL="h7tool_rules_end"
EOF

    tar -xf "${srcdir}/icons.tar.gz" -C "${pkgdir}/usr/share"
#     install -Dm0644 "${srcdir}/${pkgname%-wine}/LICENSE" "${pkgdir}/usr/share/licenses/${pkgname%-wine}/LICENSE"
}

h7toolpc-wine.install

# h7toolpc-wine.install
info() {
    echo -e "Wine H7-TOOL 的 PC 上位机,支持串口、CAN、示波器、CMSIS-DAP、DS18B20、RTT Viewer、脱机烧录等"
}
post_install() {
    info
}
post_upgrade() {
    echo "deleting the h7toolpc bottle..."
    find /home -maxdepth 2 -name ".h7toolpc" -exec rm -rf {} \;
    info
}
pre_remove() {
    echo "deleting the h7toolpc bottle..."
    find /home -maxdepth 2 -name ".h7toolpc" -exec rm -rf {} \;
}

网友:
整理的很好,给楼主点赞

楼主:
增加了 ttyUSB 2 COM 和 启动时 USB 注入,还是不能识别 USB 设备。可能是不在一个权限组里面吧
通过 usbview2 查看,USB 设备号是使用的同一个 VID 和 PID 的复合 USB 设备,Linux 下暂时没找到处理办法,后续看情况处理,可能会通过一个 系统 hook 处理,也有可能需要写一个 H7TOOL 的 USB dkms 的内核模块(上 dkms 还不如直接整 H7TOOL 的 Linux 版本(雾)

楼主:
由于在 Linux 上传图片有问题,图片发到这边了:https://blog.csdn.net/taotieren/article/details/117858995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在 Linux 上传图片有问题,图片发到这边了:https://blog.csdn.net/taotieren/article/details/1178589 ...

谢谢分享,楼主位补了几张。

网络版能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