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Linux MIPI DSI 转LVDS 不显示

楼主(2021-06-11):
各位大佬,请问下使用 GM8775C MIPI转LVDS芯片,使用上位机控制打开测试模式,屏蔽了MIPI输入,单独测试LVDS通道是可以正常显示的。单独测试MIPI驱动,连接MIPI屏衣能正常显示。驱动里面只改变了屏幕的参数这些,屏幕初始化命令这些没有动,因为GM8775C使用了上位机IIC模式配置寄存器表。通过转换芯片后显示一开始会有白色横线,过一会屏幕就慢慢变暗了。各位大佬,如果知道的话请指明下方向,感激不尽。

网友:
LVDS只传输图像信号,不传送命令。你这LVDS的屏需要初始化么?

楼主:
LVDS屏幕不需要初始化,现在是使用    CPU--->MIPI2LVDS芯片--->LVDS  的方案,MIPI2LVDS--->LVDS是OK的,CPU通过DSI到芯片不正常。。。

楼主:
已经解决了,还是驱动的问题,之前的驱动是MIPI_SLCD类型,我使用的是TFT的LVDS屏幕,所以选择要用适配MIPI_TFT的驱动。

网友(2021-10-08):
楼主您好,我也用的GM8775C,您当时上位机测试模式是直接就可以吗,我现在自测模式屏都不亮,您当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