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Event Recorder调试时,H7-TOOL卡顿,ST-LINK V2却没有

楼主(2021-06-11):
Hi 硬汉:

我试图用Event Recorder测试线程的执行时间,经过一天的折腾后,对比发现:Event Recorder经常卡顿,偶尔又顺畅,不是很稳定,从H7-TOOL更换ST-LINK V2后,Event Recorder卡顿的问题明显被改善了。

H7-TOOL烧写程序速度飞快,ST-LINK V2烧写程序慢得很。本以为可以摆脱ST-LINK V2,使用H7-TOOL代替,目前调试看来,还不行。

楼主:
使用RTT暂时没有发现卡顿。只是使用RTT时,Keil就无法进入DEBUG模式了,是不是因为H7-TOOL打开RTT后,占用了SWD接口??不能同时进行的确有一点可惜的。

网友A:
1。Event Recorder问题,这个锅H7-TOOL不背,因为我这里流畅的一比,现在我们V5, V6, V7所有工程制作调试我都已经切到H7-TOOL了,这个RTX5的综合Demo的所有中间件组件都是基于Event Recorder做展示的相当顺畅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012

2. RTT Viewer功能,这个我们程序里面做了限制,直接开了个调度锁,主要怕它影响脱机烧录。所以现在禁止了RTT和DAPLINK同时使用。需要同时使用建议使用DAPLINK配Event Recorder。

ps: Event Recorder问题,可以加我QQ:512464265 ,帮你远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Event Recorder问题,这个锅H7-TOOL不背,因为我这里流畅的一比,现在我们V5, V6, V7所有工程制作调试我 ...

但是,我更换ST-LINK V2后,其他配置完全不动,流畅度好了许多。。。
测试了很多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更换ST-LINK V2后,其他配置完全不动,流畅度好了许多。。。
测试了很多遍了。

加我好友,我帮你弄,我对这个比较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好友,我帮你弄,我对这个比较熟

准备下班,下周吧。到时候我加你好友,看看你怎么样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下班,下周吧。到时候我加你好友,看看你怎么样操作的。

好的,TOOL使用中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随叫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