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STM32H743 Theadx 进入Ap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stem Halt.

楼主(2021-06-11):
工程使用硬汉的STM32H743 的 <<V7-3003_ThreadX Task Debug Info>> 复位器件后 总是打印出 Ap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stem Halt. ,不知道要修改那里?

网友A:
在那里测试的, 自己移植的还是怎么个情况,是V7板子上面吗。用的AC5, AC6, GCC还是IAR测试的。

楼主:
不是V7板子 ,但是和V7的器件一样。用的是AC6。用CubeMX 把UART GPIO跑通后才移植theadx的。

楼主:
不是V7板子,但是和V7上的器件一样。用AC6测试。在把GPIO和UART用CubeMX 生成的代码跑通后才移植TheadX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V7板子 ,但是和V7的器件一样。用的是AC6。用CubeMX 把UART GPIO跑通后才移植theadx的。

这种情况的话,要先查下硬件异常的错误类型,然后锁定硬件异常的位置

网友B(2023-03-31):
引用 网友A:
在那里测试的, 自己移植的还是怎么个情况,是V7板子上面吗。用的AC5, AC6, GCC还是IAR测试的。

你好,自己从FatFS 外挂U盘的例程移植的工程,在v7板子上跑,下载后串口输出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stem Halt.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自己从FatFS 外挂U盘的例程移植的工程,在v7板子上跑,下载后串口输出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 ...

在你发的帖子里面回复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