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有人研究过guix的drop_list组件么,发现没有找到设置内容的地方

楼主(2021-06-11):
rt,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已经找到例程,是通过代码实现,只能添加英文 不能添加中文

网友A:
看了下GUIX Studio,这个控件的使用搞的有点略麻烦,应该把内容设置也在GUIX Studio上实现。否则太不方便了。

中文应该也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GUIX Studio,这个控件搞的使用搞的有点略麻烦,应该把内容设置也在GUIX Studio上实现。否则太不方便 ...

目前还没找到  用set 函数来设置汉字的方法。只能是studio上设置成中文  等有时间了仔细搞一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找到  用set 函数来设置汉字的方法。只能是studio上设置成中文  等有时间了仔细搞一搞

定义一个 prompt,将prompt 创建为 drop_list 的弹出框 vertical_list 的子控件,然后使用 prompt 的设置函数就可以设置文本。

如果是其他控件作为子项,则使用相对应的函数进行操作。
子项里面可以再添加子项,做成更复杂的下拉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找到  用set 函数来设置汉字的方法。只能是studio上设置成中文  等有时间了仔细搞一搞

添加中文要将中文事先在 GUIX Studio 里进行定义,然后使用 字符串的 ID 号来获取内容,或者直接设置 ID 号作为显示内容。。
GUIX 是用的 UTF-8 编码格式,直接在 C 文件里写上中文,很可能编码格式不正确,所以无法显示。 英文的 UTF-8 编码与 ASCII 编码是一样的,所以直接在代码里写上是可以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