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h750 扩展psram 并把代码在此运行可行性

楼主(2021-06-13):
h750有代码,数据缓存,但rom太少,势必要扩展 flash,首选当然是 qspi ,但如果要跑图形,那么也当然是要更大的ram ,
那是否可以这样做,在qspi 上扩展一个 8 MB 的内存 -- psram ,再用 spi 扩展一个 flash ,把代码都放在 这里,上电的时候,
把代码全部从 spi flash 搬到 psram中,这样,把 psram 中的低 4MB 用来作为存放代码,高4MB作为图形空间,这样就把 rom, ram 都扩展了
跑大程序那不是可以解决了?不再受限于芯片的 rom,ram了?
   主要还是 h750有这么高的主频,价格又便宜

网友:
可以试试,H730是这个玩法,相比H750强在是两个独立的8线 OctoSPI

8线HyperRAM和8线OctoFlash

楼主:
h730国内现在定货可能不是那么方便

网友A:
qspi的存储映射,可以写操作吗,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spi的存储映射,可以写操作吗,怎么弄的

开启内存映射后,不再支持写

楼主:
h730zb这个型号确实相当牛,挂一个hyper ram  ,再加一个qspi,内存,flash都超大了,占用脚数又少,要不然搞个 sdram太占脚位了,速度也不高 hyper ddr 可以跑到 200MB/s,速度相当快了,
写操作是专门有一个写命令寄存器的,h750没有这个寄存器,只有带hyper 的型号有,h723z,h725z,730z都有,
h730之前还是管制的,但目前拿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