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内部flash擦写时需要关中断吗

楼主(2021-06-13):
stm32 内部flash擦写时需要关中断吗?我看官方例子里没有关中断。
官方文档里如下描述,感觉关不关中断也无所谓,即使触发了中断处理函数去读取flash执行程序也会被停住。

Any attempt to read the Flash memory on STM32F4xx while it is being written or erased,
causes the bus to stall. Read operations are processed correctly once the program
operation has completed. This means that code or data fetches cannot be performed while
a write/erase operation is ongoing.
所以请问大家内部flash要不要关中断

网友:
我没有关中断

网友:
根据需要,可以不关闭中断,所有STM32系列都一样。

STM32H7内部Flash做擦写期间,程序是暂停执行的,包含中断服务程序,但双BANK器件略不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6688&fromuid=58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把代码放在 SRAM 里执行,  写FLASH 的同时, 接收后面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把代码放在 SRAM 里执行,  写FLASH 的同时, 接收后面的数据

可以的。本质上还是擦写内部Flash期间,内部Flash相关操作都要等待擦写完成。

网友C(2022-09-20):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本质上还是擦写内部Flash期间,内部Flash相关操作都要等待擦写完成。

您好,在做IAP升级时,通过CAN接收数据,收到大于1024字节后编程内部Flash,没有关闭中断,在编程Flash时CAN还能响应中断接收数据吗,经过测试是成功升级了,但看手册说编程Flash不会响应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在做IAP升级时,通过CAN接收数据,收到大于1024字节后编程内部Flash,没有关闭中断,在编程Flash时 ...

你可以测试一下,一直擦flash,然后通过中断收数据,看掉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