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怎么通过MAC+PHY连接电脑

楼主(2021-06-13):
STM32F407用USB驱动4G模块,要测试出速度来。(stm32 通过4G连接公网, stm32通过MAC+PHY连接电脑, STM32上运行NAT软件, 电脑打开网络测试软件, 点开始就行了, 测出带宽 OK)这个怎么做呀?

网友:
STM32上运行NAT软件?

1、自己有公网IP比较简单。
2、自己有服务器比较简单,也有对应的IP可以直接访问。
3、前面两个都没有,整个花生壳之类的软件测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