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Flash数据的读取

楼主(2021-06-14):
关于系统Flash的读取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现在用的是: STM32H743, 根据使用手册,系统Flash数据的地址是: 0x1FF00000 - 0x1FF1FFFF, 共128 Kbyte。
从论坛上学到厂家bootloader 起始地址是: 0x1FF09800;根据手册(AN2606), bootloader 结束地址:0x1FF1E7FF。 这两个地址之间的全部数据可以用STMCube读取出来。
系统Flash中剩下的部分应该不是bootloader了。
第一个问题是: 在bootloader 之前和之后,还有些别的数据可以用STMCube读取出来,这些是什么数据?
第二个问题是:在系统Flash地址的最前面和最后面有一部分地址无法用STMCube或STLink读出,这里是储存了需要保密的数据吗? 有可能读出来吗?
刚刚开始学习程序,有些写的不明确的地方还请见谅。

网友A:
这些要联系ST厂咨询才行,资料上并没有明确说明所有这些系统Flash程序里面存储的都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要联系ST厂咨询才行,资料上并没有明确说明所有这些系统Flash程序里面存储的都是什么东西。

哇,谢谢回答,可以再请教一下,厂家的bootloader的源代码也需要和ST厂咨询吗?我现在读出来的系统Flash里面的boot loader是binary/hex 格式,从这个格式要转换成源代码应该非常困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谢谢回答,可以再请教一下,厂家的bootloader的源代码也需要和ST厂咨询吗?我现在读出来的系统Flash ...

ST不给系统Bootloader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