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网络不通

楼主(2021-06-15):
硬汉大哥,我把你的server历程稍微改动了一下,主要是把IP地址从192.168.1.100改成了192.168.0.100运行了一下,似乎服务器可以建立,但是我在PC机上怎么也连接不上,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先测试ping正常没。

然后就是你移植的老版协议栈,还是新版协议栈,底层打印正常吗,开启DHCP没,还是用的固定IP等信息要描述下。

楼主:
我用的是新版,打印输出如下:
Link is down
Link is up
100 MBit
Full duplex
tcp listen res = 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
ping 没有反应,其他都是按历程里面设的了。

楼主:
问题好像是连接不到交换机,Rx为零,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好像是连接不到交换机,Rx为零,不知道什么原因。

描述的不够详细,开DHCP没有,可以考虑先使用固定IP,然后和电脑直连测试。

有这些信息的话,说明硬件问题不大了
Link is down
Link is up
100 MBit
Full duplex
tcp listen res = netOK: Operation succeeded

楼主:
在接交换机的情况下,如果设定动态IP,交换机可以看到设备的MAC地址,但是无法分配IP地址,也无法看到设备名字,从设备这端看,Tx包发送了很多,但是Rx是零。在静态IP的情况下,交换机连不上。看来还是先连单机再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eric说的ip设置的问题,
Net_Config_ETH_0.h,打开configuration wizard,
要么开启自动获取ip,
要么手动设置:除了要注意ip address,default gateway也需要注意:default gateway的前三位要跟ip address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