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问下事件标志和信号量有啥区别啊

楼主(2021-06-15):
看了事件标志和信号量,好像都是都是置位flag,不太明白它们之间的差异,请大佬解惑

网友A:
很久没有用RTOS了,下面的解释略有模糊。它们很多时候是可以互换的。事件标志主要是传送“位bit”信号,占用的资源略少;信号量比较灵活,占用资源略多(好像是多用系统2个字节),可以传数值,也可以传bit。所以有二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等。

如果情况比较简单,可以用tasknotify这一类,也很方便,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有用RTOS了,下面的解释略有模糊。它们很多时候是可以互换的。事件标志主要是传送“位bit”信号,占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