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单片机竟然也可以用STemwin?

楼主(2021-06-15):
之前一款用了Stemwin库的STM32F103单片机,最近换成了GD的,寻思着还得把库改成emwin呢,结果发现程序什么都不用改,Stemwin竟然也可以用。
难道Stemwin库不是只有ST的单片机才能用?

网友A:
估计是破解版

其实GD直接用MDK带的即可,简单省事方便。而且还有最新的6.16单片机版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破解版

其实GD直接用MDK带的即可,简单省事方便。而且还有最新的6.16单片机版可以用。

因为程序以定版,还要考虑到向前兼容,所以软件尽可能少动,可实际一点儿都不用动,甚至CPU型号都不用改,倒有点儿难以置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程序以定版,还要考虑到向前兼容,所以软件尽可能少动,可实际一点儿都不用动,甚至CPU型号都不用改 ...

网友:
外设几乎做的一模一样,能直接烧录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也是GD推广的法宝。

网友:
但也有一些不一样,他们有专门的文档

网友(2022-06-18):
假如GD32能运行STemWin,那岂不是侵权了?STemWin是仅对ST系列的MCU免费的吧,它有那个CRC校验,难道STemWin在GD32上通过了CRC校验,就不算侵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