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crotex m0 单片机运行freertos,运行一段时间后滴答定时器无法进入中断,滴答定时还在运行。

楼主(2021-06-15):
crotex m0 单片机运行freertos,运行一段时间后滴答定时器无法进入中断,滴答定时器计时没有停止。

网友:
程序里面看看看是不是有程序做全局中断开关了。或者其它高优先级中断退不出来了,或者进硬件异常了,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无法进滴答中断,

网友(2023-09-21):
今天我也遇到了 原因是 当在中断里面 调用  __disable_irq() __enable_irq();        进行屏蔽中断和开中断的操作,滴答定时器的中断就不会进去了 但是滴答定时器还在计数

网友:
任何高于调度器的中断都应该禁止使用,任何中断都应该谨慎使用。中断是os的大敌,programer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