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EG] 硬件jpeg编解码输入输出图片格式

楼主(2021-06-16):
h7手册说硬件jpeg编解码器支持   RGB、 YCbCr、 YCMK 和 BW   格式 ,
硬汉的 jpeg解码 例程,JPEG解码输出数据是 YCbCr 格式,这个输出格式是否不可配置?
那JPEG的 编码 输入格式,是否输入图片格式也只能是YCbCr ?

网友:
JPEG的硬件编码功能没有研究过,只用过解码功能。

有时间了我看看。

网友:
看了下说明,必须是

  *    In encoding, the STM32 HW JPEG data input must be organized in MCU blocks.
  *    Depending of the image color space and chrominance sampling, an MCU is generally organized in :
  *    N luminance (Y) blocks + a Blue chrominance (Cb) block + a Red chrominance (Cr) block.
  *    Each block size is 8x8 sam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