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关于使用ADC进行采样,使用FFT求取频率的最大值

楼主(2021-06-16):
硬汉个您好!小弟现在想使用ADC进行信号采集,将采集的信号通过FFT变换,求得在采样信号中占主要成分的信号的频率!我现在是0.5s采集了50000个数据点,使用的是DSP库,采取抽样的方式,即每10个点提取出来,这样提取了4096个数据点!经过FFT变换以后,能得到频谱图,但是不知该如何求其频率,平铺如下所示:采样的信号为1KHZ的正弦波形,

网友:
这个你可以简单换算下,你等间隔抽取,相当于采样率是多少,然后FFT频率分辨率就按照这个计算即可

网友A:
硬汉ADC采样到转换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ADC采样到转换时间是多少啊!

你说的是STM32自带ADC的转换时间?

网友:
对的,我做了一个小程序,ADC1 九个通道 序列转换  用IO口高低电平来卡这个时间在示波器上为8.4us,启动在定时器1上溢更新软件启动ADC转换并中断,同时IO置高电平,  在HAL_ADC_ConvCpltCallback中IO口置低电平

网友A:
  ADC25Mhz  我有点儿,怀疑8.4us  都是最短的1.5个   能转换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25Mhz  我有点儿,怀疑8.4us  都是最短的1.5个   能转换完吗?

注意,ADC完整的转换一个通道需要一个转换时间 + 采用时间。 然后九个通道,那么就是九个这样的依次采样转换。简单算下整个转换需要的时间,然后定时器触发速度要大于整个时间。

网友(2021-10-26):
很奇怪  我采集到的AD值里有很多次0

网友B(2023-03-04):
学长好 我是小白 我想请教这部分 可以看看您的代码吗 我的Q:111566211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长好 我是小白 我想请教这部分 可以看看您的代码吗 我的Q:11156621112

看FFT章节即可。

事隔五年之后,开启第2版DSP数字信号处理和CMSIS-NN神经网络教程,同步开启三代示波器,更至50章(2021-11-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