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示波器中的按键消息处理为什么没有单独做一个任务?而是放在emWin任务里面处理?
程序小白

楼主(2021-06-17):
如题,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手头上的项目也是采集为主,而且实体按键有几十个;想借鉴下 按键处理的思路,其他例子中按键消息处理都是单独的任务,唯独二代示波器处理不一样!

万分感谢!

网友A:
省去了消息传递的繁琐,直接堆到一个任务,简单易处理,降低不同任务之间的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去了消息传递的繁琐,直接堆到一个任务,简单易处理,降低不同任务之间的耦合

谢谢; 省去了消息传递的繁琐,是指少去了 进程间之间的通讯吧?

网友B:
我也有个项目都是按键也是二十多按键,想请教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项目都是按键也是二十多按键,想请教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当前的框架管理20多个没问题,

也可以使用专门的键盘芯片
【分享】多个厂家的矩阵键盘芯片方案搜集,支持30-80个按键检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53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