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boot程序和APP程序都用RTT打印,发觉只有APP的信息打印出来

楼主(2021-06-17):
boot程序和APP程序都用RTT打印,发觉只有APP的信息打印出来。
你们有出现此情况吗?
程序先从boot启动,然后停留5秒,跳转到APP,发觉RTT打印出来的数据只有app的调试信息,但是boot里的打印信息就没有了。是不是由于两个程序编译出来的RTT的buffer地址不一样导致?是不是要指定固定地址才可以?对于RTT来说它是怎么锁定到底用APP的还是BOOT的RTT buffer地址?

网友:
RTT不能这么玩,RTT 连接到你的芯片,会扫描数据块,这个位置是固定的,你的APP和BOOT的数据块地址是不同的,找不到就会有这个问题。

即使是同一个地址,数据记录信息也是不同的。建议还是重连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