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移植R5在运行调度后就跑飞了,不知道为什么,求助啊。。。

楼主(2021-06-18):
在_tx_thread_schedule跳转到_tx_thread_shell_entry函数后,寄存器变化如下图所示。在执行TX_THREAD_GET_CURRENT就飞了。。。。求大佬帮忙看看啊。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Cortex-R5 ? 哪家公司的,另外就是楼主的编译器用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tex-R5 ? 哪家公司的,另外就是楼主的编译器用的那个?

cortex-R5,用的IAR编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ortex-R5,用的IAR编译的。

仅创建一个启动,另外就是芯片支持硬件浮点不,支持的话在IAR里面打开下,这样也出错吗,

如果这也出错,那就是移植的问题了,另外就是任务栈使用静态数组,不要使用动态分配的。

网友:
9.  Thumb/Cortex-R5 Mixed Mode

By default, ThreadX is setup for running in Cortex-R5 32-bit mode. This is
also true for the demonstration system. It is possible to build any
ThreadX file and/or the application in Thumb mode. The only exception
to this is the file tx_thread_shell_entry.c. This file must always be
built in 32-bit mode.

网友:
你这是谁家的芯片?  TMS570系列的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指令模式选错了,选到Thumb了。。。。

网友B(2023-09-12):
我移植到芯驰的R5上面调度不起来,所有线程都只运行一次,进入sleep就熄火了,请问楼主的心跳中断是如何配置上的呢?

网友(2023-12-26):
引用 网友B:
我移植到芯驰的R5上面调度不起来,所有线程都只运行一次,进入sleep就熄火了,请问楼主的心跳中断是如何配 ...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