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成功解决H7-TOOL示波器的使用模拟看门狗做边沿触发问题,现在可以随意操作上位机各种选项

楼主(2021-06-18):
现在可以随意点击各种参数了,不管设置什么。

根本原因是H7的16bit ADC模拟看门狗有个骚套路,必须要暂停ADC,才可以调用,如果不是就会各种奇葩问题。

之前方向搞错了,一直在频繁进入模拟看门狗中断上找问题,导致一直无法解决,现在基本上已经没问题了。

这种问题真是防不胜防。

网友A:
哈哈,帅,后面发布的版本就可以任意设置触发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帅,后面发布的版本就可以任意设置触发点了吗?

随意点,不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意点,不卡了。

期待这一天太久了。